求助一个关于电路共地的问题

楼主(2019-11-14):
最近在做一个小车,小车由一个12V的锂电池供电。单片机由12V经过降压模块降到3.3V供电。电机直接由12V电池供电。现在就有一个问题了,四个驰海电机启动,以及工作时电流都还是比较大,可能把降压模块的输入端的电压拉低,进而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比较好呢?还有如果用一个电池需不需要将电机的地和单片机3.3v地隔离呢?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电池的容量才行,电机功率必须小于电池容量。
你首先只提供了电池的电压,你还应该提供电池容量,这样才可以计算出来

单片机供电采用一个DC/DC开关降压电源。DC/DC降压电源,输入12V,输出3.3V
现在DC/DC降压电源效率也比较高,一般都能达到92%左右,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多点一地,或者叫星形接地
搞一个能焊接的铜柱或者是大点的焊盘,所有的地都焊在这个点上

网友C:
单片机由12V经过降压模块降到3.3V供电,那12v波动对3.3V影响较小不致于导致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地隔离没有必要,除非单片机单独用一个电源。

网友D:
电源不共地的话电机驱动板可能识别不了PWM信号的嗷!

网友E:
1.电源共地是必须的,否则会影响电机的正常工作;
2.单片机使用由BUCK型转换电路实现的开关直流降压电源。

网友F:
不要说什么可能是电压低了,直接用万用表测就能找到电压是不是正常,各个部分都测一下和·原理图对比,就能找到问题,后面什么都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电池的容量才行,电机功率必须小于电池容量。
你首先只提供了电池的电压,你还应该提供电池容 ...

行,谢谢

网友G:
1.增加个升压电路,比如12V降压到2.8V,再由2.8V升压到3.3V。这样启动的时候单片机也不会复位,小四轴飞行器大多数采用这个方法。
2.PID缓启动,一开始不要把PWM拉满,等稳定后再拉满。

网友H:
设计就必须保证电源符合供电要求!

网友I:
关于地是否隔离的事,我感觉至少布线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隔离着布,最后在电源输入端那里一点共地,这样能确保数字地受到干扰较小。

网友J:
12V通过二极管, 然后大电容, 然后降压给单片机供电, 电机电直接电12V那, 当电机启动瞬间电压低时, 单片机由电容存电供电而不会失电

楼主:
引用 网友J:
12V通过二极管, 然后大电容, 然后降压给单片机供电, 电机电直接电12V那, 当电机启动瞬间电压低时, 单片机由 ...

对对对,后面又去查资料后,确实可以这样做

网友K:
两套系统共地,降压电路直连蓄电池

网友L:
告诉你个最简单的办法,在3.3V供电之前加个大的储能电容,一定能解决供电问题,

网友M:
电源和地最好都隔离,用大电感或磁珠配电容。

网友N:
将3.3V电压拉低的问题是因为电动机所需的电流非常高,并且锂电池的额定电流不高。
你能做的是:
第一, 你应该减少接地回路的电阻;
其次,正确选择锂电池以提供足够的输出电流,以避免在高电流消耗时拉低输出电压;

网友O:
1:用XL1509ADJ做一个12V转5V的开关电源;2:5V供电机,再用一个5V转3V3稳压IC供单片机;3:电源地和单片机地分开,用一个0R接通。

网友P:
可以在3.3V后边加一个大电容试试

网友Q:
开尔文接法,尽量减少在信号通路上的阻抗,不要让信号的地及电源出现在功率电源和地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