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温度传感器和烟雾报警器程序源码,在LCD显示的同时通过HC05与手机通讯

楼主(2019-11-14):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hc05.h"
#include "usart3.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beep.h"
#include "adc.h"
#include "tsensor.h"

//显示ATK-HC05模块的主从状态
void HC05_Role_Show(void)
{
        if(HC05_Get_Role()==1)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ROLE:Master");        //主机
        else LCD_ShowString(30,140,200,16,16,"ROLE:Slave ");                                         //从机
}
//显示ATK-HC05模块的连接状态
void HC05_Sta_Show(void)
{
        if(HC05_LED)LCD_ShowString(120,140,120,16,16,"STA:Connected ");                        //连接成功
        else LCD_ShowString(120,140,120,16,16,"STA:Disconnect");                                 //未连接
}

int main(void)
{
        short temp;
        u8 key;
        u8 sendmask=0;
        //u8 sendcnt=0;
        u8 sendbuf[20];
        u8 reclen=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KEY_Init();                                //初始化按键
  LCD_Init();                                //初始化LCD
  usmart_dev.init(72);         //初始化USMART

  BEEP_Init();
         T_Adc_Init();                                  //ADC初始化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280,200,16,16,"TEMPERATE: 00.00C");
        LCD_ShowString(30,310,200,16,16,"SMOKE:    ");

        delay_ms(1000);                        //等待蓝牙模块上电稳定
         while(HC05_Init())                 //初始化ATK-HC05模块
        {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K-HC05 Error!");
                delay_ms(500);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Please Check!!!");
                delay_ms(100);
        }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ATK-HC05 Standby!");
  LCD_ShowString(30,160,200,16,16,"Send:");
        LCD_ShowString(30,180,200,16,16,"Receive:");
        POINT_COLOR=BLUE;
        HC05_Role_Show();
        delay_ms(100);
        USART3_RX_STA=0;
         while(1)
        {
                HC05_Sta_Show();
                temp=Get_Temprate();        //得到温度值
                //if(temp>70)
                //{LCD_ShowString(30+10*8,310,16,16,16,"DANGER");
                //LED0=1;
                //BEEP=0;}
                if(temp<0)
                {

                        temp=-temp;
                        LCD_ShowString(30+10*8,280,200,16,16,"-");        //显示负号
                }
                else

                LCD_ShowString(30+10*8,280,16,16,16," ");        //无符号
                LCD_ShowxNum(30+11*8,280,temp/100,2,16,0);                //显示整数部分
                LCD_ShowxNum(30+14*8,280,temp%100,2,16, 0X80);        //显示小数部分
                LED1=1;

                if(PBin(13))
                {LED0=1;BEEP=0;LCD_ShowString(30+6*8,310,200,16,16," SAFE!  ");LED1=0;
                }

                else if(PBin(13)==0||temp>70)

         {LED0=0;
                BEEP=1;
                LCD_ShowString(30+6*8,310,200,16,16,"DANGER!");
                LED1=1;}

                delay_ms(250);

                key=KEY_Scan(0);
                if(key==KEY1_PRES)                                                //切换模块主从设置
                {
                           key=HC05_Get_Role();
                        if(key!=0XFF)
                        {
                                key=!key;                                          //状态取反
                                if(key==0)HC05_Set_Cmd("AT+ROLE=0");
                                else HC05_Set_Cmd("AT+ROLE=1");
                                HC05_Role_Show();
                                HC05_Set_Cmd("AT+RESET");        //复位ATK-HC05模块
                                delay_ms(200);
                        }
                }

                else if(BEEP==1)
                {
                        sendmask=1;                                //发送/停止发送

                }
                else if
                (BEEP==0)
                {LCD_Fill(30+40,160,240,160+16,WHITE);
                        sendmask=0;}//清除显示

                delay_ms(10);

                        if(sendmask)                                        //定时发送
                        {
                                sprintf((char*)sendbuf,"Danger\r\n");
                                  LCD_ShowString(30+40,160,200,16,16,sendbuf);        //显示发送数据
                                u3_printf("Danger\r\n");                //发送到蓝牙模块
                        }
                        HC05_Sta_Show();

      delay_ms(10);

                if(USART3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LCD_Fill(30,200,64,64,WHITE);        //清除显示
                         reclen=USART3_RX_STA&0X7FFF;        //得到数据长度
                          USART3_RX_BUF[reclen]=0;                 //加入结束符
                        if(reclen==9||reclen==8)                 //控制DS1检测
                        {
                                if(strcmp((const char*)USART3_RX_BUF,"+LED0 ON")==0)LED0=0;        //打开LED1
                                if(strcmp((const char*)USART3_RX_BUF,"+LED0 OFF")==0)LED0=1;//关闭LED1
                                if(strcmp((const char*)USART3_RX_BUF,"+BEEP ON")==0) BEEP=1;
                                if(strcmp((const char*)USART3_RX_BUF,"+BEEP OFF")==0) BEEP=0;
                        }
                         LCD_ShowString(30,200,209,16,16,USART3_RX_BUF);//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USART3_RX_STA=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