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R2104半桥驱动电路

楼主(2019-11-15):
IR2104半桥驱动,一直仿真错误,改了半天,不知道错在哪里,有没有懂的大哥

网友A:
半桥驱动什么呢?

网友B:
负载都没有呀?

网友C:
很可能是某个器件模型不具备仿真功能

网友D(2020-04-07):
按照你的图画的 protues上能仿真

网友E:
没有负载,实际使用时负载在Q1和Q2中间接负载一脚,负载另一脚不是与V1正或负极直接相通,是两个串联的电解电容中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