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2269CP 12V5A电源 一上电MOS管DS间有高压

楼主(2019-11-15):
一上电DS之间就出现高压   把MOS管烧坏了   把MOS管取了  上电,DS之间还是有高压   请问各位大神什么问题,是不是变压器参数不对

原理图

原理图

PCB

PCB

pcb

pcb

变压器

变压器

网友A:
有没有想过是MOS的G极导通电压不足!

网友B:
所谓的高压多少??

网友C:
当MOS管不通时,DS间应该是高压。

网友B:
把MOS管取了  上电,DS之间还是有高压
多半芯片坏了。因输出端是图腾柱结构其接有一个18v稳压管,一般来讲电压不会输出高于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