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硬件测试功能的实现问题

楼主(2019-11-15):
现在要实现一个硬件的测试功能,先初始化控制它的模式,然后进行判断;然后更换它的模式进行第二次判断,再更换它的模式然后判断;每次判断的东西不一样。
现在苦恼的是第一次判断的模式设置在主函数中,其他模式设置到哪里?因为每次判断都要延时很苦恼,太耗费时间了。延时主要是硬件原因,但是有些判断几次确多延迟了几次。不知道怎么改节约时间。

void main(void)
{

        uint16 step=0,i=0;

   Uart1Init();

        Timer0_Init();
        Timer1_Init();                 //复位

        ES = 1;
    EA = 1;

                step0_mode();//选择模式子函数
                DelayMs(500);//延时

while(1)
{
{
判断;
}
if(stp==1)
step1_mode();
DelayMs(500);//延时
{判断;
}
if(stp==2)
step2_mode();
DelayMs(500);//延时
{
判断;
}
if(stp==3)
step3_mode();
DelayMs(500);//延时
{
判断;
}

网友A:
1、在做本次测试期,就做好下一次测试的所有准备工作!
2、不要用DELAY做延时,以节省CPU的时间,并将这段时间利用起来,用于做下次测试的准备。

楼主(2020-04-21):
已经解决了,多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