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101是个什么鬼芯片?

楼主(2019-11-15):
就是查不到!电动车充电器上的!

网友A:
这个要猜,要看脚位是连什麽元件。估计是运算放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猜,要看脚位是连什麽元件。估计是运算放大器。

估计和358双运放差不多的功能把?就是查不到呀?!实测是4脚正8脚负5V电源

网友B:
应该和LM384X ,UC384X这些类似吧,根据反馈电压调整输出占空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