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只循环一次,有老哥帮看看吗

楼主(2019-11-15):
这是一个流水灯,先从两侧向中间亮,在从中间向两侧亮,为什莫只循环一次呢

有没有老哥给说下啊

先谢谢了

  1. #include <reg52.h>

  2.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
  3. 0xff,0x7e,0x3c,0x18,0x00,                //从两侧向中间点亮
  4. 0xff,0xe7,0xc3,0x81,0x00                //从中间向两侧点亮

};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s;
        for (s=0;s<30000;s++);

}
void main ()
{
        while(1)
        {
                if (table[i]!= 0xee)
                {
                        P1 = table[i];
                        i++;
                        delay();
                }
                else
                {
                        i=0;

                }

        }

}

网友A:
看门狗是不是复位了

网友B:
if (table[i]!= 0xee)  下一个条件 这里如果相等了要让他等于0吧

网友C:
if(table[i]!= 0xee)的条件永远满足,i++;跑飞。

网友D:
table[]里没有OXEE,i一直加,上天了

网友E:
table[i]永远不会等于0xee,所以跑一遍就超出数组大小了,可以这样改:主函数while(1)里面全部替换成:

网友E:
for(i=0;i<10;i++){P1=table[i];delay();}

网友F:
跑完一次后,就会一直循环i++这个地方,跑飞了

网友G:
i赋初值为0,数组里面结尾加个0xee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i赋初值为0,数组里面结尾加个0xee也行

谢谢了,;老哥,你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if(table!= 0xee)的条件永远满足,i++;跑飞。

是的,对的,东 了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D:
table[]里没有OXEE,i一直加,上天了

谢谢了,没错,我加了0xee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完一次后,就会一直循环i++这个地方,跑飞了

明白了,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G:
i赋初值为0,数组里面结尾加个0xee也行

谢谢老哥,加了0xee确实可以了

楼主:
谢谢谢谢,这样也是可以的,厉害哦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门狗是不是复位了

不太懂你的意思,还是谢谢了

网友I:
数组中没有oxee这个值,也就是i不停地加,一直执行if (table[i]!= 0xee)中的内容,所以就只循环一次

网友J:
看到楼上已经解决的差不多了,但是原理还不太清楚,在这儿我着重阐述一下原理。

if语句里面没有结束条件,所以永远不可能出if,更不可能去执行while语句,究其原因,是i++没有结束条件,解决的方法楼上已经给出,加一个限制条件就好了。

网友K:
#include <reg52.h>

#define TAB_LENGTH 10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TAB_LENGTH] = {
    0xff, 0x7e, 0x3c, 0x18, 0x00,  //从两侧向中间点亮
    0xff, 0xe7, 0xc3, 0x81, 0x00}; //从中间向两侧点亮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s;
  for (s = 0; s < 30000; s++) {
  }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TAB_LENGTH; i++) {
      P1 = table[i];
      delay();
    }
  }
}

这样写试试。

网友K:
如果一定要用if语句,那就把主函数这样写: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unsigned char i;

    if (i < TAB_LENGTH) {
      P1 = table[i];
      delay();
      i++;
    } else {
      i = 0;
    }
  }
}

网友L:
这个是不是忘加while循环里了,还有要加个扫描

网友M:
数组里面没有0xee

网友N:
table[] 数组后面加个0xee 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O:
table永远不会等于0xee,所以跑一遍就超出数组大小了,可以这样改:主函数while(1)里面全部替换成:

为什莫led灯点亮不是按照数组的顺序进行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i赋初值为0,数组里面结尾加个0xee也行

为什么led灯的点亮顺序不是按照数组里的顺序来的呢??为什么不是一个一个点亮呢,而是同时点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led灯的点亮顺序不是按照数组里的顺序来的呢??为什么不是一个一个点亮呢,而是同时点亮

按你的题意,先从两侧向中间亮,在从中间向两侧亮,反复循环。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 {0x7e,0xbd,0xdb,0xe7};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s;
        for(s=0;s<30000;s++);
}
void main ()
{
        while(1)
        {
                for(i=0;i<4;i++)
                {
                        P1=table[i];
                        delay();
                }
                for(i=2;i>0;i--)
                {
                        P1=table[i];
                        delay();
                }
        }
}

楼主:
引用 网友H:
if(table!= 0xee)的条件永远满足,i++;跑飞。

老哥, 请问为什么led的点亮顺序是同时点亮呢,而不是按数组的顺序一个一个点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一定要用if语句,那就把主函数这样写:

请问,为什么led点亮不是按照数组的顺序一个个点亮,而是同时亮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 请问为什么led的点亮顺序是同时点亮呢,而不是按数组的顺序一个一个点亮呢?

按你的题意,先从两侧向中间亮,再从中间向两侧亮,反复循环。看26楼回复。

网友P:
if (table[i]!= 0xee) 这里的判断条件有问题

网友Q:
很显然在数组table中,没有数能让table[i]==0xee,也就是说,while循环只是在table[i]!=0xee的条件下循环,i的值只会无限增大,不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