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阻不好识别!

楼主(2019-11-15):
据说有表示温度系书的色环?用在电动车充电器上有必要吗???

网友A:
无法测量吗?(提示:值环、阶码、温度、精度)

网友B:
对第六条色环表示温度系数,前五条读法与五色环一样,多一条色环仅仅是告诉你温度系数而已,因为用在充电器上,而充电器的温度是会改变的,所以我觉得多一条色环也就是多个温度系数是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测量吗?(提示:值环、阶码、温度、精度)

断开测量麻烦,表示应该是24K吧?

楼主:
应该是24K,红黄黑红,5-6环不理他!反过来不可能是黄黑红黑?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24K,红黄黑红,5-6环不理他!反过来不可能是黄黑红黑?

楼上不是识别图都给出来了吗?
怎么会是24K呢
图片里面是6色环电阻,左1是紫色,右1是绿色,从识别图来看,右1的绿色不可能是温度系数,那么右1的绿色就是该色环电阻的第一个色环
余下的事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第六条色环表示温度系数,前五条读法与五色环一样,多一条色环仅仅是告诉你温度系数而已,因为用在充电器 ...

充电器工作环境温度变化是不小,可碳膜电阻的温度系数真的可控吗)1-100PPM/°C?真的必须要用这种温度系数电阻的电路恐怕太少了?大部分倒是给人们增加了困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不是识别图都给出来了吗?
怎么会是24K呢
图片里面是6色环电阻,左1是紫色,右1是绿色,从识别图来 ...

您说的“左1是紫色,右1是绿色”????我认为是“左1是红色,右1是黄色“呢?”75“?还是”24“?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D:
从图片的色环上看,左起:紫(7)绿(5)黑(0)红(2),即750X10^2=75K,  通常看前4环即可!
至于色环从左看起还是从右起,1、先把色环值记下来,去掉那超出常规值的(例如10000M) 2、从加工工艺上看,通常第一色环都会印在电阻身上,而不会印到末端半圆头上!

网友E:
通常第一色环都会印在电阻身上,而不会印到末端半圆头上!应该是75k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图片的色环上看,左起:紫(7)绿(5)黑(0)红(2),即750X10^2=75K,  通常看前4环即可!
至于色环从 ...

实际在线测量分别是14K,13K。对调表笔示值一样。如果是24K,不会指示75K(假设阻值没有增大),如果是75K有可能显示14,13K。实物看左起第一,第四环颜色难以分辨出差别,应该都是红色,个人认为24K的可能性大。最下一个电阻右起第二环颜色是绿色,黄色绿色相近相机拍摄颜色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常第一色环都会印在电阻身上,而不会印到末端半圆头上!应该是75k

很多都是“印到末端半圆头上”的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在线测量分别是14K,13K。对调表笔示值一样。如果是24K,不会指示75K(假设阻值没有增大),如果是75 ...

你不能拿在线测量值来说话!焊下单边腿验证一下!

网友F:
第一次见6色环,长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拿在线测量值来说话!焊下单边腿验证一下!

断开后测量是24K。照片颜色失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不能拿在线测量值来说话!焊下单边腿验证一下!

话说电阻色环,有时确实不好辨别颜色,照片又加上了颜色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