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用http给个人服务器控制32上的LED

楼主:
求大神指点一下。 服务器上有开关量按钮,更改开关量之后,在地址栏里输入 47点92点155点112:8110/controllerSwitch?controllerId=1
可以返回{"success":true,"status":0,"msg":"获取开关控制器状态成功"}或者 {"success":true,"status":1,"msg":"获取开关控制器状态成功"},里面0和1是根据开关的状态而决定的。现在我的思路就是获取这个0 或者 1 ,然后在在32的程序中根据这个0或者1 来改变led灯的状态。
有大神指导一下应该怎么整吗,不甚感激。 在串口助手上发送post指令也可以返回相同的数据。

网友A(2019-11-15):
开关按钮

网友A:
服务器是个人服务器

网友B:
先将双方之间的通讯协议晒出来。

网友C:
你得自己写个上位机软件用字符串分割获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得自己写个上位机软件用字符串分割获取。

我做的是一边上传数据,同时可以i控制LED灯,我卸载同一个while(1)里面,只有上传数据的函数的话,是可以是上传数据的,但是后来加了 控制LED灯之后,就不能上传数据了,只能单独控制led灯 ,大佬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D:
我以前做过安卓APP是可以发送0和1的,网页版的话我想你要开发个网页版的程序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