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80C51程序转换15f104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9-11-15):
想用15f104这个单片机芯片设计一款智能马桶电路板如图所示D1是电机,D2是风扇.开关分别3个。HW红外开关感应人来人走,JC接触开关在马桶上  感应人接触,JC接触开关与电机一体,电机启动、接触开关接触,开关全部高有效。
1.风扇在人在时都转,需排除人来回走动启动,程序里设置的3秒防抖动
2.入厕完人走风扇停,电机启动冲水
3.人坐下上大号,15s后需冲水一次
4.平时没人入厕时风扇30分钟启动一次 ,持续1分钟
5.小号人来风扇启动,一直持续,人走风扇停,冲水
6.大号人来风扇启动,一直持续,坐下15s冲水1次,人走冲水一次,风扇停

现51程序已经写好并实验仿真,没问题了,15f104程序怎么都实验现象都不正确,哪位哥哥姐姐帮忙看看修改一下

楼主:
里边main是写的104的程序,main_51是8051的程序,STC里有头文件

网友A:
15f104上电复位后端口默认高电平,图中你的开关全都是输入高电平有什么意义?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改了头文件后,再走仔细调试一下,祝你成功。

网友C:
既然高电平有效你有没有加下拉电阻,引脚初始化要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f104上电复位后端口默认高电平,图中你的开关全都是输入高电平有什么意义?

哥哥,这个程序,弄了好几天了,要是不嫌麻烦,你能帮我改一下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改了头文件后,再走仔细调试一下,祝你成功。

又改了改,还是没弄成,捉急的很

网友D:
下来看一下,看看哪里不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楼上观点!改了头文件后,再走仔细调试一下,祝你成功。

你看中断定时器开关那一块写的对不,15f104这个芯片我没写过,还请指导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中断和定时器有没有问题,现在迷茫的很

网友B:
单片机的型号有无数种,如果只有做过的才会,哪不算会。
加强原理学习。至少51系列全会做。

网友E:
首先三楼网友说的对,三个开关接VCC不对,要接地。
你得一个一个解决问题,再复杂的问题只要分解解决,最后都是小问题。
那就先解决开关的问题,我帮你改了一下,首先定义电平
#define YES 0
#define NO 1

三个开关低电平有效,你得把原理图的接VCC改成接地;
然后我用正则替换帮你把程序中的“1/0”改成了“YES/NO",上传给你。
你的内容真的没时间细看,你先试试开关的修改。
原main.c :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的软件格式化的类型可能你不习惯,我按原来的类型格式化重新传上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哪位大神帮忙看下中断和定时器有没有问题,现在迷茫的很

既然用51仿真功能正常,基本上可以无障碍用于15f104,3个控制开关要改低电平有效,否则有可能烧坏端口。定时器及中断设置:

/***********************
功能描述:定时器0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Timer0Init()                //5毫秒@11.0592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2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使能总中断
        ET0 = 1;                        //使能T0中断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timer0_int() interrupt 1
{
         cnt++;        //5ms进入1次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好意思,我的软件格式化的类型可能你不习惯,我按原来的类型格式化重新传上来:

谢谢,哥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用51仿真功能正常,基本上可以无障碍用于15f104,3个控制开关要改低电平有效,否则有可能烧坏端口。 ...

谢谢,我试试

网友F:
二者的时钟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二者的时钟不一样

那应该是怎样的呢?可不可以帮忙改一下,谢谢哥哥啦~~

网友G:
15f104单片机似乎用了之后不放电的话第二次程序不能执行,不知道你实际电路怎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