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串口助手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给esp8266的数据

楼主(2019-11-15):
请教各位大神,我写的单片机程序,通过esp8266与手机连接,通过电脑串口助手可以看到单片机是发送数据了的,手机也成功作为客户端连接了esp8266,也能够向esp8266发送数据,但是为什么手机串口助手收不到单片机发送给esp8266的数据呢?

网友A:
仔细阅读它的手册,尤其是通讯协议部分。

网友B:
串口透传?esp8266是设置到什么状态的?

网友C:
ESP这边做客户端可以发送,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口透传?esp8266是设置到什么状态的?

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P这边做客户端可以发送,你可以试试!

能给个参考at 设置吗?

网友D:
第一检查单片机晶振是否正确(如果是51单片机,晶振一定要是11.0592MHz,哪怕是12MHz也不行),第二检查代码波特率、窗口显示波特率、esp8266的波特率三者波特率是否一致(也可能你单片机的波特率达不到你想要的波特率,51单片机最好设置9600的波特率),第三重新用AT指令设置连接模式和端口号

网友E:
可以使用排除法,我以前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APP是我自己写的,可以往单片机发送数据,接受数据的时候不行,我以为是APP的问题,最后发现是ESP8266的程序问题,具体你可以仔细把程序再看一遍,接受数据部分和发送数据部分。

网友F:
IP和端口号是否正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一个UDP 通信连接测试 的AT指令,可以用串口工具测试一下。这个通过了再看下一步如何。

AT+RST
AT+CWMODE=2 //设置 AP
//OK
AT+CWSAP_DEF="TCP_Server","12345678",5,4 //设置AP
//OK
AT+CIFSR //查询 IP
//+CIFSR:APIP,"192.168.4.1"
//+CIFSR:APMAC,"a2:20:a6:19:c7:0a"
//OK
AT+CIPSTART="UDP","192.168.4.2",8002,8001,0 //开启UDP 连接
//CONNECT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