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矩阵键盘的程序,为什么一半工作 一半不工作呢?

楼主(2019-11-15):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cord_h,cord_l;
P2=0x0f;
cord_h=P2&0x0f;
if(cord_h!=0x0f)
{
  DelayMs(10);
  if((P2&0x0f)!=0x0f)
  {
    cord_h=P2&0x0f;
    P2=cord_h|0xf0;
    cord_l=P2&0xf0;

    while((P2&0xf0)!=0xf0);

    return(cord_h+cord_l);
   }
  }return(0xff);
}

u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ee:return '1';break;
  case 0xed:return '4';break;
  case 0xeb:return '7';break;
  case 0xe7:return '.';break;

  case 0xde:return '2';break;
  case 0xdd:return '5';break;
  case 0xdb:return '8';break;
  case 0xd7:return '0';break;

  case 0xbe:return '3';break;
  case 0xbd:return '6';break;
  case 0xbb:return '9';break;
  case 0xb7:return '=';break;

  case 0x7e:return '+';break;
  case 0x7d:return '-';break;
  case 0x7b:return '*';break;
  case 0x77:return '/';break;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网友A:
你是如何看出一半未工作的呢?

网友B:
检查下硬件吧,仿真的还是调板子?

网友C:
是不是看门狗复位了

网友D:
硬件问题

网友E:
我怎么感jio只能执行到第一条呢??

网友E:
emmmm,错了错了,刚刚那条不算,你的cord_I应该永远都是0xf0,

网友F:
uchar code Tab_PortKeyOut[4]={0xdf,0xef,0xbf,0x7f};//列线扫描电压,分为第1,2,3,4根列线
for(i = 0; i < 4; i++)
    {
        P2 = Tab_PortKeyOut[i];     //输出扫描电位。

网友G:
你这个程序的写法是玩不转的,给你改写,用数码管显示仿真。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i,j;
        for(i=k;i>0;i--)
                for(j=125;j>0;j--);
}

uchar KeyScan()
{
        uchar cord_h,cord_l;
        P2=0x0f;
        if(P2!=0x0f)
        {
                delayms(10);
                if(P2!=0x0f)
                {
                        cord_l=P2;
                        cord_l|=0xf0;
                        P2=cord_l;
                        cord_l=P2;
                        cord_h=cord_l;
                        while(P2==cord_l);
                        return cord_h;
                }
        }
}

void KeyPro()
{
        static uchar num=16;
        switch(KeyScan())
        {
                case 0xee:num= 0;break;
                case 0xed:num= 1;break;
                case 0xeb:num= 2;break;
                case 0xe7:num= 3;break;

                case 0xde:num= 4;break;
                case 0xdd:num= 5;break;
                case 0xdb:num= 6;break;
                case 0xd7:num= 7;break;

                case 0xbe:num= 8;break;
                case 0xbd:num= 9;break;
                case 0xbb:num=10;break;
                case 0xb7:num=11;break;

                case 0x7e:num=12;break;
                case 0x7d:num=13;break;
                case 0x7b:num=14;break;
                case 0x77:num=15;break;

                default:break;
        }
        P0=table[num];
}

void main()
{
        while(1)
        {
                KeyPro();
        }
}

网友H:
建议参考网上现成的程序

网友F:
原来你们的写法不同啊,学习一下你们的写法: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LENGTH 16
uchar code TableKeyData[2][KEY_LENGTH] = {
    {0xee, 0xed, 0xeb, 0xe7, 0xde, 0xdd, 0xdb, 0xd7, 0xbe, 0xbd, 0xbb, 0xb7, 0x7e, 0x7d, 0x7b, 0x77},
    {'1', '4', '7', '.', '2', '5', '8', '0', '3', '6', '9', '=', '+', '-', '*', '/'}

网友F:
提交的时候很完整,怎么出来就显示不全了,重新提交一下: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KEY_LENGTH 16
uchar code TableKeyData[2][KEY_LENGTH] = {
    {0xee, 0xed, 0xeb, 0xe7, 0xde, 0xdd, 0xdb, 0xd7, 0xbe, 0xbd, 0xbb, 0xb7,0x7e, 0x7d, 0x7b, 0x77},
    {'1', '4', '7', '.', '2', '5', '8', '0', '3', '6', '9', '=', '+', '-', '*', '/'}};
#define ID_KEY_DATA 0
#define ID_KEY_NAME 1

// @12.000MHz
void Delay10ms(void) {
  uchar i, j;

  i = 20;
  j = 113;
  do {
    while (--j) {
    }
  } while (--i);
}

uchar KeyScan(void) {
  uchar ucData;
  uchar i;

  // 全部列下拉
  P2 = 0x0f;
  _nop_();
  ucData = P2;
  if (ucData == 0x0f) {
    return KEY_LENGTH;
  }
  Delay10ms();
  // 确定无抖动干扰
  if (P2 != ucData) {
    return KEY_LENGTH;
  }
  // 释放列下拉,转换为当前按键的行下拉
  P2 = ucData | 0xf0;
  _nop_();
  // 读取键值
  ucData = P2;
  Delay10ms();
  // 确定按键唯一准确
  if (P2 != ucData) {
    return KEY_LENGTH;
  }
  // 查表确定按键索引(ID),查到有效ID则退出,否则索引等于KEY_LENGTH
  for (i = 0; i < KEY_LENGTH; i++) {
    if (ucData == TableKeyData[ID_KEY_DATA][i]) {
      break;
    }
  }
  // 重置全部列下拉
  P2 = 0x0f;
  _nop_();
  // 等待按键释放
  while (P2 != 0x0f) {
  }
  // 返回按键ID
  return i;
}

void main(void) {
  uchar ucKey;

  while (1) {
    ucKey = KeyScan();
    if (ucKey < KEY_LENGTH) {
      P1 = ucKey;   // 临时测试,用P1观察结果
      // 可以送显示结果,或者串口发送结果,或用swicth执行按键任务...
      // LcdDisplay(0, 0, TableKeyData[ID_KEY_NAME][ucKey]);
    }
  }
}

楼主:
嗯 可以了  是我硬件的错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