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驱动板原理图+PCB源文件

楼主:
本人假期设计的BLDC驱动板,亲测有效,不喜勿喷,欢迎大佬们多提宝贵建议,程序还在研究中,用的是STM32F103ZET6单片机,希望大家一同交流交流。使用注意:MOS安装的散热片不要贴着PCB,以免刮破线路引起短路,其实就是焊接MOS时引脚保留长些,要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在PCB图上把6个MOS重新调整位置,线路全部走下面,还有的就是不同的工作选用不同耐压的MOS。

网友A(2020-01-02):
好东西,做个记号。等有钱了下载

网友B(2020-03-18):
感谢分享,记号了

网友C:
主电源是电机供电的那个电源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主电源是电机供电的那个电源吗?

是的,副电源用个小功率变压器最好!

网友E(2020-04-22):
谢谢分享,很全面,还正在看

网友F:
想问一下可以驱动多大功率的电机呀,谢谢

网友G:
麻烦问一下 这板子上6个口都要接到单片机上吗 HIN1-3 LIN1-3 谢谢

网友H:
先做个记号,感谢楼主,正在学习阶段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麻烦问一下 这板子上6个口都要接到单片机上吗 HIN1-3 LIN1-3 谢谢

STM32有高级定时器TIM1,分别有6个通道TIM1-CH1(PA8),TIM1-CH1N(PB13),TIM1-CH2(PA9),TIM1-CH2N(PB14),TIM3-CH3(PA10),TIM3-CH3N(PB15),对应接HIN1,LIN1;HIN2,LIN2;HIN3LIN3

网友I(2020-06-02):
好东西, 正需要呢

网友J:
感谢楼主无私造福群友

网友K(2020-07-15):
六部控制?配套的程序呢,能分享?

网友L(2020-09-15):
感谢分享,不知道有没有配套的代码

网友M:
请教一下,上端的MOS管是否需要增加RC吸收回路,我看到有资料上说是需要增加的,虽然有一些好处,但是不加的时候好像对整体的测试也没有影响

网友N(2021-05-07):
没有程序的吗?我自己做个吧

网友O:
是否有 FOC相位控制的方式?

网友P:
如果把代码都共享出来那就更好了,呵呵

网友Q:
真的好资料,网上找了一圈,最后还是在51上面找到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R(2021-07-27):
你好,我想问一下220v输入310v输出无刷有感电机4kw 驱动电源控制方案有吗

网友S(2021-12-20):
程序研究的怎么样了

网友S:
这个驱动板是不是不带霍尔,是开环的控制

网友T(2022-03-01):
好资料,正在打算搞个无刷的电机来试试呢。谢谢了

网友U:
这个资料很有价值,学习一下。

网友U:
这个资料很有价值,必须花钱来学习一下?

网友V:
这个板只是纯驱动板,单片机部分在另外板上?

网友W:
就是传说中 的电调吗?

网友X(2022-08-03):
这个资料很有价值,来学习一下

网友Y(2022-09-22):
请问大神,程序搞出来了吗?非常有必要学习一下

网友Z(2023-07-18):
好东西啊,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