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12964低电压保护源程序

楼主(2019-11-16):
//#include<reg52.h>
#include<STC_NEW_8051.H>
#include<LCD12864.H>
#include<eeprom.h>
#include<ADC.h>
#include<math.h>
/****定义按键接口**************/
sbit Mode=P3^2;
sbit Add=P3^3;
sbit Dec=P3^4;
sbit Ent=P3^5;
sbit Dsp=P3^7;
sbit J5=P2^7;
sbit   LED=P4^2;
sbit   G1=P4^3;

unsigned char id,num;
unsigned int  a[8];
//void Add_key1();
void Lcd_Mark2(void);
/*void Lcd_Mark3(void)
{
Mcs=1;Scs=0;
            g=        a[0]/100%10;
            d=        a[0]/10%10;
                e=        a[0]%10;
                Disp_Digit(0,0,zero+g*16);
                Disp_Digit(0,8,zero+d*16);
        Disp_Digit(0,16,zero+e*16);
                Disp_Digit(0,24,space);
                Disp_Digit(0,32,space);

                        g=        a[1]/100%10;
            d=        a[1]/10%10;
                e=        a[1]%10;
                Disp_Digit(2,0,zero+g*16);
                Disp_Digit(2,8,zero+d*16);
        Disp_Digit(2,16,zero+e*16);
                Disp_Digit(2,24,space);
                Disp_Digit(2,32,space);

                        g=        a[2]/100%10;
            d=        a[2]/10%10;
                e=        a[2]%10;
                Disp_Digit(4,0,zero+g*16);
                Disp_Digit(4,8,zero+d*16);
        Disp_Digit(4,16,zero+e*16);
                Disp_Digit(4,24,space);
                Disp_Digit(4,32,space);

                        g=        a[3]/100%10;
            d=        a[3]/10%10;
                e=        a[3]%10;
                Disp_Digit(6,0,zero+g*16);
                Disp_Digit(6,8,zero+d*16);
        Disp_Digit(6,16,zero+e*16);
                Disp_Digit(6,24,space);
                Disp_Digit(6,32,space);
                Disp_Digit(6,40,space);
                Disp_Digit(6,48,space);
Mcs=0;Scs=1;
            g=        a[4]/100%10;
            d=        a[4]/10%10;
                e=        a[4]%10;
                Disp_Digit(0,0,zero+g*16);
                Disp_Digit(0,8,zero+d*16);
        Disp_Digit(0,16,zero+e*16);

                        g=        a[5]/100%10;
            d=        a[5]/10%10;
                e=        a[5]%10;
                Disp_Digit(2,0,zero+g*16);
                Disp_Digit(2,8,zero+d*16);
        Disp_Digit(2,16,zero+e*16);
                        g=        a[6]/100%10;
            d=        a[6]/10%10;
                e=        a[6]%10;
                Disp_Digit(4,0,zero+g*16);
                Disp_Digit(4,8,zero+d*16);
        Disp_Digit(4,16,zero+e*16);
                        g=        a[7]/100%10;
            d=        a[7]/10%10;
                e=        a[7]%10;
                Disp_Digit(6,0,zero+g*16);
                Disp_Digit(6,8,zero+d*16);
        Disp_Digit(6,16,zero+e*16);

}         */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1;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void Delay100(int num)//延时函数          10ms
  {        int i,j;
           for ( i=num;i>0;i--)
         for ( j=12490;j>0;j--)
                          {  }
   }
void Disp(void);

void main()
{

  year=Byte_Read(0X00)<<2;
  month=Byte_Read(0X01);
  date=Byte_Read(0X02);
  hour=Byte_Read(0X03);
  min=Byte_Read(0X04);
  sec=Byte_Read(0X05);
  week=Byte_Read(0X06);
  Init_Timer0();

EA    = 1;                  //打开总中断
  InitADC();
  Init_lcd();
  Clr_Scr(); J5=1;
   Delay100(30);
// Delay12864(20000);
  Lcd_Mark1();
// Delay12864(10000);
  EA=1;
        flag=0;G1=1;
  while(1)
           {
                   write_com(Disp_On);
                a[0]=(GetADCResult(0)<<2|ADC_LOW2);        a[0]=a[0]/100*3*month;   Delay12864(20);
                a[1]=(GetADCResult(1)<<2|ADC_LOW2); a[1]=a[1]/100*3*month;  Delay12864(20);
        //        a[2]=GetADCResult(2);
        //        a[3]=GetADCResult(3);
        //        a[4]=GetADCResult(4);
        //        a[5]=GetADCResult(5);a[5]=a[5]<<1;
        //        a[6]=GetADCResult(6);a[5]=a[6]<<1;
        //        a[7]=GetADCResult(7);a[5]=a[7]<<1;
                                 //a[3]=ad[3];
         if(Dsp==0)
          {
             if(Dsp==0)
                 {
                           flag=~flag ;
                        while(Dsp==0);
                            }
                }
                  if( flag==0)
                  {//Disp();
                    Clr_Scr(); Lcd_Mark1(); Lcd_Mark2();
                   }
                    if( flag==1)
                     {        Clr_Scr(); Disp();
                         }

          if ((a[0]>300)&&(a[1]>300))
            {Delay100(1000);G1=0;
                if (  G1==0)
                    if( (a[0]<year)&&(a[1]<year))
                          {
                           Delay100(hour);
                           J5=0;Delay100(hour);J5=1;
                          }
                          }
                 // if( (a[5]>year)||(a[6]>year)||(a[7]>year))
                 //    {J5=0;Delay100(100  ); }
                // if( (a[2]>month)||(a[3]>month)||(a[4]>month))
                //         {   Delay100(min-30 );
                  //   J5=0; Delay100(100 ); J5=1;        }
                 // if( (a[2]>date)||(a[3]>date)||(a[4]>date))
                //         {   Delay100(sec-30 );
                  //     J5=0; Delay100(100 ); J5=1; }

                  if(Ent==0)
                  {     if(Ent==0)

                      { Sector_Erase(0x00);
                   Byte_Program(0x00, year>>2);
                           Byte_Program(0x00+1, month);
                           Byte_Program(0x00+2, date);
                           Byte_Program(0x00+3, hour);
                           Byte_Program(0x00+4, min);
                           Byte_Program(0x00+5, sec);
                           Byte_Program(0x00+6, week);
                                   while(Ent==0);        }
                  }

          }

/*        switch( id )
              {
                       case 0: Disp( );  Delay12864(20000);                         break;//正常显示
                 case 1:year1 = 1;Add_key1(); Disp( );                 break;//年
                        case 2:month1=1;Add_key1();Disp();break;//月
            case 3:day1=1;;Add_key1();Disp();break;  //日
                 case 4:hour1=1;Add_key1();Disp();break;//星期
                 case 5:min1=1;Add_key1();Disp();break;  //小时
                       case 6:sec1=1;Add_key1();Disp();break; //分钟
                       case 7:sec1=1;Add_key1();Disp();break; //秒
                 default:break;
                  }      */
               }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00;                  //重新赋值
TL0=0x01;
     LED=~LED;

                 {  if(Mode==0)
                                  {
                                   // Delay12864(20);
                                         if(Mode==0)
                                         {
                                           id++;
                                                   if(id>8) id=0;
                                                while(Mode==0);   }
                                                }
                             if(id==1)
                           {   if(Add==0)
                        {
                           Delay12864(20);
                          if(Add==0)
                             {  year++;
                                                 if (year>0x0fff)        year=0;
                                while(Add==0);
                                    }
                                     }
                                   if(Dec==0)
                         {
                            Delay12864(20);
                            if(Dec==0)
                             {  year--;        if (year<0x00)        year=0;
                                   while(Dec==0);
                                }
                          }
                                         }
                                if(id==2)
                           {   if(Add==0)
                        {
                           Delay12864(20);
                          if(Add==0)
                             { month++;if (month>0xff)        month=0;
                                while(Add==0);
                                    }
                                }
                                   if(Dec==0)
                         {
                            Delay12864(20);
                            if(Dec==0)
                             { month--;if (month<0x00)        month=0;
                                   while(Dec==0);
                                }
                                         }
                                   }
                                   if(id==3)
                           {   if(Add==0)
                        {
                           Delay12864(20);
                          if(Add==0)
                             { date++; if (date>0xff)        date=0;
                                while(Add==0);
                                    }
                                }
                                   if(Dec==0)
                         {
                            Delay12864(20);
                            if(Dec==0)
                             {date--;//if (date<0x00)        date=0;
                                   while(Dec==0);
                                }
                                         }
                                 }
                                        if(id==4)
                           {   if(Add==0)
                        {
                           Delay12864(20);
                          if(Add==0)
                             { hour++;
                                                 if(hour>100)hour=0;
                                while(Add==0);
                                    }
                                }
                                   if(Dec==0)
                         {
                            Delay12864(20);
                            if(Dec==0)
                             {hour--;if(hour>100)hour=0;
                                   while(Dec==0);
                                }
                                         }
                                   }

                                        if(id==5)
                           {   if(Add==0)
                        {
                           Delay12864(20);
                          if(Add==0)
                             { min++;if((min>0xff)||(min<30))min=30;
                                while(Add==0);
                                    }
                                }
                                   if(Dec==0)
                         {
                            Delay12864(20);
                            if(Dec==0)
                             {min--;if((min>0xff)||(min<30))min=30;
                                   while(Dec==0);
                                }
                                         }
                                   }

                                        if(id==6)
                           {   if(Add==0)
                        {
                           Delay12864(20);
                          if(Add==0)
                             { sec++;if((sec>0xff)||(sec<30))sec=30;
                                while(Add==0);
                                    }
                                }
                                   if(Dec==0)
                         {
                            Delay12864(20);
                            if(Dec==0)
                             {sec--;if((sec>0xff)||(sec<30))sec=30;
                                   while(Dec==0);
                                }
                                         }
                                   }
                        if(id==7)
                           {   if(Add==0)
                        {
                           Delay12864(20);
                          if(Add==0)
                             { week++;if(week>100)week=0;
                                while(Add==0);
                                    }
                                }
                                   if(Dec==0)
                         {
                            Delay12864(20);
                            if(Dec==0)
                             {week--;if(week>100)week=0;
                                   while(Dec==0);
                                }
                                         }
                                   }
                                if(id==8)
                                {
                              id=0;
                                 }
          }
}
        void Lcd_Mark2(void)
{  write_com(Disp_On);
        Mcs=0;Scs=1;                        //第二屏
                f=        a[0]/1000%10;
                g=        a[0]/100%10;
            d=        a[0]/10%10;
                e=        a[0]%10;
                Disp_Digit(2,16,zero+f*16);
                Disp_Digit(2,24,zero+g*16);
                Disp_Digit(2,32,zero+d*16);Disp_Digit(2,40,point );
        Disp_Digit(2,48,zero+e*16);
                f=        a[1]/1000%10;
                g=        a[1]/100&10;
            d=        a[1]/10%10;
                e=        a[1]%10;
                Disp_Digit(4,16,zero+f*16);
                   Disp_Digit(4,24,zero+g*16);
                Disp_Digit(4,32,zero+d*16);        Disp_Digit(4,40,point );
        Disp_Digit(4,48,zero+e*16);

                Disp_Digit(6,16,zero+( week/10)*16);
                Disp_Digit(6,24,zero+( week%10)*16);
}

void Disp(void)//显示和闪烁函数
{
        unsigned int i=0;
        unsigned char a=0,b=0,c=0,f=0;
        Clr_Scr();
         write_com(Disp_On);
                 Mcs=1;Scs=0;
                 Disp_Digit(0,0,space);        Disp_Digit(0,8,space);Disp_Digit(0,16,space);        Disp_Digit(0,24,space);
                        Disp_Chinese(0,32,bao);
                Disp_Chinese(0,48,hu);
                                        Mcs=1;Scs=0;
         {Disp_Chinese(2,0,dya);
          Disp_Chinese(2,16,ya);
            f=year/1000;
                g=year/100;                                  //低压值
            d=year/10%10;
                e=year%10;
                if(id!=1)
                {        Disp_Digit(2,32,zero+f*16);
                           Disp_Digit(2,40,zero+g*16);
                        Disp_Digit(2,48,zero+d*16);//        Disp_Digit(2,48,point );
                        Disp_Digit(2,56,zero+e*16);}
                if(id==1)
                {        Disp_Digit_f(2,32,zero+f*16);
                           Disp_Digit_f(2,40,zero+g*16);
                        Disp_Digit_f(2,48,zero+d*16);//        Disp_Digit(2,48,point );
                        Disp_Digit_f(2,56,zero+e*16);}
    }
         {   g=hour/100;
            d=hour/10%10;
                e=hour%10;
                Mcs=1;Scs=0;
                        Disp_Chinese(4,0,xian);        Disp_Chinese(4,16,shi);
                        Disp_Digit(4,32,space);
                        if(id!=4)
                {        Disp_Digit(4,40,zero+d*16);        Disp_Digit(4,48,point );
                        Disp_Digit(4,56,zero+e*16);}
                                if(id==4)
                {        Disp_Digit_f(4,40,zero+d*16);        Disp_Digit_f(4,48,point );
                        Disp_Digit_f(4,56,zero+e*16);}

           }
        {
                     d=week/10;
            e=week%10;        //地址
                        Mcs=1;Scs=0;
                        Disp_Chinese(6,0,di);
                        Disp_Chinese(6,16,zhi);
                        Disp_Digit(6,32,space);                Disp_Digit(6,40,space);
                        if(id!=7)
                {        Disp_Digit(6,48,zero+d*16);
                        Disp_Digit(6,56,zero+e*16);}
                   if(id==7)
                {        Disp_Digit_f(6,48,zero+d*16);
                        Disp_Digit_f(6,56,zero+e*16);}
    }
            write_com(Disp_On);

         {        Mcs=0;Scs=1;        //右
                        Disp_Chinese(0,0,tiao);
                Disp_Chinese(0,16,zheng);
                        Disp_Digit(0,32,space);        Disp_Digit(0,40,space);        Disp_Digit(0,48,space);        Disp_Digit(0,56,space);
                            }
         {                g=month/100;
                    d=month/10%10;
                        e=month%10;
                Disp_Digit(2,0,space);                Disp_Digit(2,8,space);
                Disp_Digit(2,16,K);        Disp_Digit(2,24,space);
                if(id!=2)
         {        Disp_Digit(2,32,zero+g*16);
                Disp_Digit(2,40,zero+d*16);
                Disp_Digit(2,48,zero+e*16);}
                        if(id==2)
         {        Disp_Digit_f(2,32,zero+g*16);
                Disp_Digit_f(2,40,zero+d*16);
                Disp_Digit_f(2,48,zero+e*16);}
                                Disp_Digit(2,56,space);

         }

    {
                d=sec/10%10;
                e=sec%10;
                Mcs=0;Scs=1;
        Disp_Digit(4,0,space);        Disp_Digit(4,8,space);        Disp_Digit(4,16,space);        Disp_Digit(4,24,space);
        Disp_Digit(4,32,space);        Disp_Digit(4,40,space);        Disp_Digit(4,48,space);        Disp_Digit(4,56,space);
    }
                   Mcs=0;Scs=1;
                {
                d=id/10;
                e=id%10;
                        Mcs=0;Scs=1;
                                        Disp_Chinese(6,0,tiao);        Disp_Chinese(6,16,zheng);
                                        Disp_Digit(6,32,space);
                        Disp_Digit(6,40,zero+d*16);//送显示
                        Disp_Digit(6,48,zero+e*16);
                          Disp_Digit(6,56,spac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