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297和L298如何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9-11-16):
我连好电路图,给L297的clock输入脉冲,但电机不转,为什么?要怎么做?

网友A:
连的是什么步进电机?

网友B(2020-04-01):
发一下连接图

网友C:
发脉冲时,步进电机有没有轻微振动一下?如果有,说明相序没有接对,如果一点反应都没有,那就是根本性的错误

网友D(2020-05-04):
发一下仿真图片,看到图片才能更好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