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如何用(x,y)坐标来表示坐标点,学的是串联不是并联,小白已疯

楼主(2019-11-16):
求助大佬,12864如何用(x,y)坐标来表示坐标点,学的是串联不是并联,小白已疯

网友A:
12864不用(x,y)坐标来表示坐标点,具体请看手册。

网友B:
12864有起始坐标的概念,但是一次传8位(1个字节)。要知道写屏顺序,并有列、页的概念才行。
大部分都是左上角是(0,0),向右共130列(127后的RAM无用)。向下共8个页(8*8=64点)。页可用"行"来理解。

网友C:
你是要显示字符/汉字,还是要绘制图形?串行通讯绘制图形一次只能绘制两个字符/数字,通过x、y定位。

网友D:
每个型号的12864控制是不一样的,具体得看你选的是哪一型号,我最近写了一个ks
0108显示二极管的特性曲线,网上都有类似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