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本关于电子元器件认识到使用的书

楼主:
(小萌新)刚对电子方面感兴趣,麻烦大家推荐一下,谢谢大家啦。

网友A(2019-11-16):
您好,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

网友A:
您好,入门可以先看一下基本的书籍,如果对电子类感兴趣就要明确自己以后的学习方向,不然很难坚持下去。比如是电源相关、还是单片机硬件等。下面是一本入门的书籍,以后进阶可以根据不同的方向选择不同的书籍,比如模拟电子技术、数字电子技术,或者c语言、单片机相关的。
《图表细说电子元器件》一书的超值版,以精细的排版方式展现全部内容。本书讲解常用的11大类数十种电子元器件,介绍元器件的识别方法、电路符号识图信息、主要特性、重要参数、典型应用电路、检测方法、修配技术、更换操作、调整技术等相关知识。以电子元器件为轴心,详细讲述电路识图方法和修理技术,使电子技术初学者轻松步入电子天地。

网友B:
电子设计从零开始

网友C:
电子元件的各类太多了,你是看不完的,也是学不完的.
只能是先入门,然后,再根据你的目标去针对性的学,比如:音响,开关电源,或者单片机,又或者嵌入式

<电子技术自学指南>,这绝对是一本入门的好书,只要你上初中,基本上都是可以从这本书入门的
里面的内容并不多,但很实用

网友D:
电子元器件应用实战 胡斌写的挺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