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错误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是为什么,不存在没使用的函数

楼主(2019-11-16):
请求援助;
这个是为什么,不存在没使用的函数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adwr=P3^6;
sbit adrd=P3^7;
uchar flag,a;
unsigned char flag_uart,flag_time,flag_on,a,i,t0_num,ad_val;
float ad_vo;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init()
{
TMOD=0X21;
// SCON=0x50;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H1=0xfd;
TL1=0xfd;
TR1=1;
ET0=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display(uchar value)
{
uchar bai,shi,ge;
bai=value/100;
shi=value%100/10;
ge=value%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e;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d;
wela=0;
delayms(5);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b;
wela=0;
delayms(5);
}
uchar get_ad()
{
uchar adval;
adwr=1;
_nop_();
adwr=0;
_nop_();
adwr=1;
P1=0xff;
adrd=1;
_nop_();
adrd=0;
_nop_();
adval=P1;
adrd=1;
return adval;
}
void main()
{
init();
wela=1;
P0=0x7f;
wela=0;
while(1);
{
  if(flag_uart==1)
  {
   flag_uart=0;
   ES=0;
   T1=1;
   switch(flag_on)
   {
    case 0: puts("Turn on ad!\n");
        TR0=1;break;
    case 1: printf("Turn off ad!\n");
           TR0=0;break;
    case 2: puts("Error!\n");
           break;
   }
   while(!TI);
   TI=0;
   ES=1;
  }
  if (flag_time==1)
  {
   flag_time=0;
   ad_val=get_ad();
   ad_vo=(float)ad_val*5.0/256;
   ES=0;
   TI=1;
   printf("The voltage is %f\n",ad_vo);
   while(!TI);
   TI=0;
   ES=1;
  }
  display(ad_val);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0_num++;
if(t0_num==20)
{
  t0_num=0;
  flag_time=1;
}
}
void ser()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_uart=1;
if(a==1)
flag_on=0;
else if(a==2)
flag_on=1;
else
flag_on=2;
}
然后就出现这个了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AD采集数码管显示.c...
AD采集事牍芟允?C(22):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AD采集事牍芟允?C(38): warning C290: missing return value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DISPLAY?AD采糭数_牍_显示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GET_AD?AD采糭数_牍_显示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PRINTF?PRINTF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PUTS?PUTS
Program Size: data=50.1 xdata=0 code=2952
creating hex file from "计算机与单片机互动"...
"计算机与单片机互动" - 0 Error(s), 6 Warning(s).

网友A:
WARNING L16:  ******    这个不用理会,就是有函数没调用,嫌麻烦可以设置到不显示。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void main()
{
init();
wela=1;
P0=0x7f;
wela=0;
while(1);  <---- 红字这里错了,去掉 ;
{
  if(flag_uart==1)
  {

楼主(2020-03-19):
好的呢,谢谢大佬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