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作上遇到一个项目,想问下各位大佬思路

楼主(2019-11-16):
目前想监测两个厂房分布比较散乱的五六十台除湿机的运行情况,然后在办公室的电子屏幕上实时监测到。求大佬指点一下方案和通信方式(有线形式怕布线麻烦,无线形式怕通信受到干扰)除湿机有预留modbus模块

网友A:
单台机器采集的数据,通过SIM卡网络传至服务器,办公室电子屏从服务器里取出数据进行显示即可

网友B:
除湿器的 modbus 模块通讯协议知道吗?

网友C:
利用交流电源线载波传送数据。

网友D:
您好,可以尝试阿里云上买个服务器,然后把除湿机接入云,在办公室电子屏幕上就可以查看了。这样的话需要花费一定资金。

网友E:
可以用上交换机 给每台机器连上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台机器采集的数据,通过SIM卡网络传至服务器,办公室电子屏从服务器里取出数据进行显示即可

厂房内设备密度比较大,距离远的有八百多米。信号在传输过程中会不会被干扰?每一台机器的数据通过什么来采集并发送出去呢??

网友F:
无线zigbee方案最好但要找到合适的方案公司,自己搞难度太大。有线可选 RS485。

网友G:
lora,每台设备配一个SX1278模块,网关部分考虑SX1301。

网友H:
800米,又要考虑成本;485是个不错的选择,无线估计要搞中继

网友I:
既然有MODBUS 如果知道协议 首选它 这个总线本来就是为抗干扰设计的 差分电路 有干扰也是差分 大不了降低一点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