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项目:光影灯的制作过程

楼主:
去年做过的光影灯,用道林纸制作的,发光效果很美。

然后这个灯一直处于落灰状态,一直摆在书柜中间

今天准备拿出来改造一下,让其亮度可以调整,刚好给大家手把手分享一下关于LED小夜灯的改造方法
先通上电看看线路有没有损坏之类的

还是依旧很好看的
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

下面改造开始,先打开光影灯后面的背板

看到有两条LED灯带作为光源

我使用的光源是某宝买的12V灯带,一般卖家都是按米卖的,一米大概十来块钱

我绘制好了电路图,拿出需要的元件,这些元件我会给出型号,大家可以很方便在某包买到

需要的零件有:
  • Arduino Nano开发板一个
  • IRFZ44n MOS管一个
  • S9013    三极管一个
  • 1K         电阻一个
  • 5.1K      电阻一个
  • 面包板   一块
  • DF滑动变阻器模块 一个

当然,作为调节亮度的输入模块,使用任何变阻器都可以,没必要拘泥于直线的滑动变阻器,使用电位计也可以。
焊接好之后

下面我讲解一下这个电路的原理以及LED亮度调节的原理
电路图中可以看到,滑动变阻器链接到了Arduino的模拟输入口,Arduino可以调用其芯片内部的数模转换器将引脚上的电压变成对应的数字,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滑动变阻器到底在什么位置,以便控制LED亮度。

对于LED亮度的控制其实是我最想说的一点。首先如果对电子知识不是很了解的人来说,控制灯泡的亮度可以理解成给灯泡施加不同的电压,这样灯泡亮度就可以变化,一个非常直观的例子就是手电筒电较满的时候亮度很亮,但是一旦快没电了就会很暗。
那么如何得到我想要的亮度呢?其实很简单,改变给LED灯带供电的电压即可,但是这并非易事,我们使用的绝大多数电源都属于恒压源,它的特性就是会尽量保持输出电压的稳定,但是我现在想要它输出不同的电压的话,显然它并不太愿意。
那么了解过一些电子知识的同学可能听说过电阻分压的原理,即利用电阻的特性去制造压降,将供给LED的电压降下来,但是这样带来个问题:功耗问题,当我想控制LED灯以较暗的亮度发光时,显然使用电阻的方式不太经济,因为此时电阻会分到很大的压降,有欧姆定律公式可知,此时电流较大,大部分能量全部用于电阻发热,不是很明智。

人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引出了PWM这一个概念

我们可以看到上图中三个波的周期都是一样的,但是对外呈现了不同的电压,这是为什么?

从这张图可以看出,当阴影区域越大的时候,对外表现的电压也就越高
这里引入一个定义,占空比:

占空比的定义为:高电平时间/周期
所以对于周期相同的方波,如果高电平时间越长,则说明占空比越大

回看第一张图,在占空比越大的情况下,经过一些滤波电路之后,即可得到更大的电压

对于我们控制LED的亮度,采用同样的方法,使用占空比控制led的亮度,而由于人眼存在视觉暂留的现象,因此对于帧数高于24fps的画面来说,不会感觉到不适应,就像家中常用的白炽灯,其工作在50HZ交流下,每秒闪烁50次,由于速度过快,人眼无法察觉。对于Arduino来说,其输出的PWM波形可以达到500HZ左右,所以使用500HZ的PWM波对LED进行周期性开关,人眼不会察觉。

板子焊接完成之后就可以固定到光影灯背后了

测量一下滑动变阻器行程,准备在光影灯外壳上开槽

开好槽孔

放入

外面盖上帽子,灯光控制部分完成

下面使用电线对变阻器的线进行延长

烧录程序,只需要三行,即可完成

固定好Arduino Nano主板

盖上后盖

下面测试!

此光影灯还可以做出酒吧的灯光效果,请看:

网友A(2019-11-17):
不点赞不足以平民愤

网友B:
用的什么纸?具体些。谢谢!

网友C(2020-01-14):
请问有资料么

网友D:
非常有趣,特别是最后的那个灯光效果哈哈哈哈

网友E(2020-03-14):
这个光影剪纸是怎么弄的...不会弄

网友F(2020-09-02):
剪纸请找万能的τ 宝,话说楼主最后那一下确实6

网友G:
可以改成跟随音乐节奏吗??

网友H(2020-12-01):
51单片机可以做出来吗

网友I:
如果用呼吸灯电路再加上七彩灯效果是否要好。

网友J:
楼主手艺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K(2022-10-11):
引用 网友I:
如果用呼吸灯电路再加上七彩灯效果是否要好。

如果灯光快速闪烁的话,就更像蹦野迪了

网友L:
画板前面再装一块亚克力板封住,就能避免落灰了!

网友M:
应该改用彩色LED,用一个蓝牙芯片输出到单片机AD,AD值越大LED越亮,这就成了音乐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