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汇编十六进制加法计数 从高位开始计数

楼主(2019-11-16):
单片机汇编语言的汇编指令组如何使用汇编语言 如何实现低四位对称到高四位

网友A:
假设0x0B的低四位要对称到高4位
     MOV A,#0BH
     JNB  ACC.0  L1
     ORL  A,#80H
L1:JNB  ACC.1  L2
    ORL   A,#40H
L2 JNB  ACC.2  L3
    ORL   A,#20H
L3:JNB  ACC.3  L4
    ORL   A,#10H
L4:RET

如果是低4位复制到高4位就是
MOV  A,#0BH
MOV  B,#0BH
SWAP A
ORL  A,B
RET

网友B:
学汇编,你需要先看一下指令集,指令也不多,必须花精力、仔细地研读。好在花的时间也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