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佬关于平衡小车红外遥控中断影响灵敏度的问题

楼主(2019-11-16):
我用stm32制作平衡小车,然后想用红外线遥控器来控制。但是一用到接受红外线外部中断时候,平衡小车控制平衡的中断就会被延迟导致小车没有那么灵敏了(就是很难平衡),请问下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优先级可以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优先级可以设置下

也是不行的,我把红外线设置成比较低时候,按键按下时候是没有反应,设置高的话就会使得小车的平衡不稳定(控制不太灵敏)

网友A:
红外的占用了多大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