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互感器检测电路请教

楼主(2019-11-16):
如图,AC_Volt接入单片机IO口,T1是一个电压互感器,这个电路应该是通过检测AC_Volt的电压来间接检测交流输入,来判断电路是否处于掉电。
目前有几点疑问,还请各位朋友指教,谢谢。
1.电路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2.电压互感器次级各元器件数值如何计算确定的?
3.为何不直接检测单片机供电电压来判断是否处于掉电?

网友A:
我以前做过的电压检测电路比这个简单原件极少,交流电串联一个电容到光耦输入端,光耦输入端并联一个双向稳压二极管。光耦输出端到单片机就不用说了,程序处理下检测电压波形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又没掉电检测就容易多了,如果是要计算负载电流那就复杂多了这个电路也未必能用,具体是想做什么?

网友C:
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