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STM32做一个视频

楼主(2019-11-17):
RT,就是用STM32做一个视频是怎样做?帧数如何能达到30帧左右?求一个思路

网友A:
用32做视频,有点鸡肋

网友B:
做什么视频? 没说清楚怎么答复。 如果低分辨率用高性能的也可以处理。

网友C:
去b站看看各个版本的bad apple就知道了

网友D:
你的问题,一般的研究生也无法完成!
需要有很强的视频信号的处理功底、以及电子设计功底。

楼主:
大概用1024或者512个LED灯阵来做视频低分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