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串口触发测距和电平触发测距的区别 ?

楼主(2019-11-17):
串口触发测距  和  电平触发测距  的区别 ?   各有什么好处 ?  是不是串口触发测距的响应速度更快 ?

网友A:
你估计快,快在哪里?慢,又慢在哪里呢?

网友B:
试着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因为我不确定你的应用详情。

网友B:
试着回答一下你的问题,因为我不确定你的应用详情。
先举个例子:假如A是门卫,有客人来访,A不认识就不给开门,B打个电话让A给客人开门,A接到电话得知是客人就去开门;另一种方式是客人敲一下门,A听到也会立马去开门。
你说哪个执行速度更快?
其实开门的速度一样,只是触发的速度不同,触发的形式不同。
至于触发方式一般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串口可以通过内容识别来区分是否测距,一条线可以控制多个内容;电平触发速度快,但是一般不能区分内容和共用线路,距离也短。

网友C:
您好,
他们之间的区别是: 电平触发是只要给一个高电平或者给一个低电平就可以让传感器启动测量。串口触发是要通过串口发送一串指令。
至于他们哪个好:各有优点,电平出发简便,串口触发稍微复杂一点。
响应速度上我觉得电平出发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