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89c52单片机输入5v,设置一针高电一针低电,两电压差小于2.5v

楼主(2019-11-17):
如题,按我理解不应该电压差是5v左右么?

网友A:
简单理解,高低电平有电压损耗,高到不了5v,低到不了0v。

网友B:
说的是89C52片子么,万用表单独测量一下两个引脚电压,看是哪个脚的问题,是否是没有上拉电阻的原因

网友C:
首先电源VCC接5V,接地端良好接地0V,传统51单片机例如89c51,默认端口(不包括P0端口)是弱上拉,不接外部器件的话应该是接近5V和地。电压不正常应该是外不接有器件,或者P0口,默认无上拉,如果有电压,测出的电压是感应电压。

网友D:
物理没学好,电流通过电阻有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理没学好,电流通过电阻有压降。

不是,如果我负载一端接定义高电平的p针,一端直接接地,测出来的是5v,但是一端接高电平一端接低电平的时候就电压差就很小了。我再怎么想也跟电阻没啥关系。。难道是靠抬高电阻来使之成为低电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电源VCC接5V,接地端良好接地0V,传统51单片机例如89c51,默认端口(不包括P0端口)是弱上拉,不接外部 ...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接低电平针的时候电压差小于5v而不是直接接地时小于5v,是单片机本身的特性么

网友E:
低压输出是2.6V左右,高压输出一般是4.8V,你可以拿万用表接地测试一下,单片机制作质量不一样,会有一定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