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片595加51想做99:59的倒数计时器 单片机程序问题

楼主(2019-11-17):
汇编不会写 仿照999改了个99:59的倒数计时器 也没用keil 课上一直只讲汇编 生成hex装载单片机在proteus仿真 结果也不对 我也不知道从何下手改程序 求大神帮改改程序!或者有汇编版的倒数计时器带注释能看懂的share一下也行!不知道咱们这里可不可以悬赏!

#include <reg51.h>
sbit RCK=P1^7;
sbit K1=P1^6;
sbit K2=P1^5;
sbit K3=P1^4;
bit  K0=0;
unsigned char ms05=0;
unsigned int s=0;
unsigned char code c[10]=
{0x03,0x9f,0x25,0x0d,0x99,0x49,0x41,0x1f,0x01,0x09};
void disp4();
void up()
{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int t;
  if(s!=9959)s++;
  else s=0;
  disp4();
  for(t=0;t<2000;t++);
  while (K2==0){
    for(t=0;t<2000;t++)
    n++;
    if (n==10){ n=9;
      if (s!=999)s++;
      else s=0;
      disp3();}}
}
void down()
{
  unsigned char n=0;
  unsigned int t;
  if(s!=0)s--;
  else s=999;
  disp3();
  for(t=0;t<20000;t++);
  while (K3==0){
    for(t=0;t<2000;t++)
    n++;
    if (n==10){ n=9;
      if (s!=0)s--;
      else s=999;
      disp4();}}
}
void main()
{
TMOD=0x02;
SCON=0;
TH0=0x06;TL0=0x06;
IP=0x01;
IT0=1;
IE=0x83;
disp4();
while(1){
while(K1==1);
if((K2==0)&(K3!=0))
  up();
if((K3==0)&(K2!=0))
  down();}
}
void t0()interrupt 1{
ms05++;
if(ms05==200){ms05=0;
  if(s!=0)s--;
else{s=0;
  TR0=0;}
  disp4();}}
void int0()interrupt 0{
if(K1!=0){
K0=!K0;
if(K0==1)TR0=1;
else TR0=0;}
}

网友A:
你的disp4()和disp3()是什么鬼

网友B:
想问下你们都是从哪里学习的写c语言代码?

ERROR

ERROR

这些明显的漏洞本该通过良好的书写习惯避免。

好像应该先把代码整理一遍,该注释的地方注释一下,然后弄不明白的话再和网友交流互相学习,可能比较快解决问题。

网友C:
设置范围00分01秒~99分59秒倒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