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小车入弯速度控制

楼主(2019-11-17):
请问各位,不用编码器,怎样实现入弯减速,出弯加速,编程怎么写啊

网友A:
这是物理问题,是力、平衡、速度、重量……之间的协调。
质量可知、拐弯半径可控制,但速度是后果要的参数,只有你能获得速度参数,你就可以不用编码器!
问题与写程序无关!考的是你的物理知识在单片机控制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