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51单片机检测wifi信号的有无

楼主(2019-11-17):
如何用51检测wifi信号的有无,提供下思路呗,谢谢大家了。讨论一下!!

网友A:
用另一个wifi模块AT指令扫描WiFi,

网友B:
用一个8266串口转wifi就行

网友C:
现在那个宝上应该是有卖wifi模块的把,去买一个来,可以直接问那个宝卖家程序的,或和楼上一样用另一个wifi模块检测SSID

网友D:
用另一个wifi模块检测SSID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要怎么应用,要测哪个 WIFI 信号,是WIFI模块的吗

想测无线监控的wifi信号,无线摄像头里面有个信号基带,想测这个

网友E:
你是要怎么应用,要测哪个 WIFI 信号,是WIFI模块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