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片外EEPROM(硬件IIC)源程序

楼主(2019-11-17):
/****************************************Copyright (c)******************************************
**
**--------------File Info-----------------------------------------------------------------------
** File name:                 main.c
** Last modified Date:
** Last Version:
** Descriptions:
**----------------------------------------------------------------------------------------------
** Created by:                        FiYu
** Created date:                2018-1-20
** Version:                            1.0
** Descriptions:                通过硬件IIC接口对外部EEPROM芯片(AT24CXX系列)进行读写操作,并通过串口1显示读取的数值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user_usart.h"
#include "user_eeprom.h"
//delay这里报错的原因是:delay函数用汇编实现的,导致了MDK误报。
#include "delay.h"

/***************************************************************************
* 描  述 : 主函数
* 参  数 : 无
* 返回值 : 无
**************************************************************************/
int main(void)
{
        uint8_t        Temp;

  //初始化USART1并配置USART1中断优先级
  USART1_Init();
  //初始化EEPROM用IIC所用到的IO口
  I2C_GPIO_Init();
  //初始化I2C1
  I2C1_Init();

  while(1)
  {
     if(WriteFLAG)                                //写模式
                 {
                          WriteFLAG=0;                              //写标志变量清零,发送一次
                          AT24CXX_SendOneByte(200,0x33);                        //在地址200位置写入1个字节数据0x33
        USART1_SendByte(0x33);                    //串口1发送数据0x33表示写操作完成
                 }
                 if(ReadFLAG)                                 //读模式
                 {
                          ReadFLAG=0;                               //读标志变量清零,发送一次
                          Temp=AT24CXX_RcvOneByte(100);                                //在地址200位置处读取1个字符
        USART1_SendByte(Temp);                    //串口1发送读取的字符
                 }
                 if(ClearFLAG)                                //清除模式
                 {
                          ClearFLAG=0;                              //清除标志变量清零,发送一次
                          AT24CXX_EraseOneByte(200);                //擦除地址200位置处数据
        USART1_SendByte(0x00);                    //串口1发送数据0x00表示擦除完成
                 }
        }
}

/********************************************END FILE********************/

网友A(2023-11-28):
参考一下

网友B:
谢谢大神,可以参考下,硬件比软件要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