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通信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1-17):
使用串口通信。具体功能描述如下:采用USART,波特率为9600,一个单片机发送数字,一个单片机接收,并把接收的数字用数码管显示。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bit tt;
uchar aa;
void display(uchar aa);
void delay(uint c);
void init();
sbit Ledshi = P2^0;   //十位数码管使能端
sbit Ledge = P2^1;    //个位数码管使能端
uchar ma[]=
{
  0x3f, 0x06, 0x5b, 0x4f, 0x66, 0x6d, 0x7d, 0x07, 0x7f, 0x6f
};                    //编码0~9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hile(tt)
           {
            display(aa);
            delay(20);
           }
   }
}

void init()
{
  PCON &= 0x7F;        //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方式2
  TH1=0xfd;
  TL1=0xfd;            //给定时器定初值,设置波特率为9600
  TR1=1;               //开启定时器1工作
  SCON=0x50;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设置串行口工作方式1
  EA=1;
  ES=1;                //打开串行口中断
  ET1=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

void display(uchar aa) //显示函数
{
  uchar shi,ge;
  shi=aa/10;           //取十位
  ge=aa%10;            //取个位

  P0=ma[shi];          //送十位值
  P2=0xbf;             //选择段选位置
  delay(5);
  P0=0;                //数码管消影
  P2=0xff;

  P0=ma[ge];           //送个位值
  P2=0x7f;             //选择段选位置
  delay(5);
  P0=0;                //数码管消影
  P2=0xff;
}

void delay(uint c)           //延时函数
{
  uchar i,j;
  for(i=0;i<c;i++)
  for(j=0;j<110;j++);
}

void receive() interrupt 4
{
  aa=SBUF;
  tt = 1;              //接受一次后打开显示
  ES = 0;              //关闭串行中断
  RI = 0;              //清除串行接受标志位
}

网友A(2019-12-31):
tt这个变量什么意思?

网友B(2020-05-31):
少东西,下完后只有一个单片机的程序,缺少另一个发送的

网友C:
大学的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