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如何能做到最小成本?

楼主(2019-11-17):
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的制作,一般成本是多少,如何能做到最小成本,使用洞洞板,还是开PCB板好?有什么好的降低成本的建议吗?

网友A:
如果连复位电路都不要,两片电容和一块晶振就搞定

网友A:
如果用15系列内置晶振的,直接烧录程序就可以用了

网友A:
总的来说看你如何使用单片机,使用的功能越多,外围器件就越多,陈本就上去了

网友B:
如果是学习51编程,直接买51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好,这样成本最低,如果学硬件制作才考虑自己做。

网友C:
批量,用PCB板,贴片元器件。多对比几家供应商降低成本

网友D:
如果只做一个,洞洞板就可以,成本不会超过10元钱。批量做,还是开PCB板好

网友E:
我在宝宝上买的51单片机一个最小系统板,几块钱,方便快捷,如果自己焊接,原材料价格不比买的便宜,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弄。当系统有具体的要求了的时候,就自己做电路板。

网友F:
一块多钱

网友G:
在嘉立创开板5元解决,使用STC12系列以上单片机,免晶振和复位电路,单个成本在6块钱以内

网友H:
用15系列内置晶振的,直接烧录程序就可用了

网友I:
使用洞洞板。10元左右

网友J:
现在捷配0元撸羊毛

网友K:
最基本的条件:一块PL2303HXAT/D或者CH340串口升级小版 + 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也就是10来元的样子,但是你要做东西,还得买些电阻电容,开关、LED等等,不然光个MCU单片机也没啥玩的。
有基础的话可以自己绘图发工厂做打样板,另配元件动手焊接,也有趣味;
图便宜和简便,有便宜的学习板可能5、60的样子,带教程和很多东西,电路板连线是固定的,你可以自己搜去。
另外工具也得买一些,其中焊锡的选购也很重要,其它的比如烙铁、万用表、洞洞板、连线等等。
总之这个东西不花大钱,小钱是没有穷尽的。
本人最初用学习单片机是直接做板子,替换之前用数字电路做的板子;也曾用洞洞板做了一块学习板,花了很多精力,结果用了一半次后就没再用过,通常都是根据功能需要画图做板子。
仅供参考,还是根据个人条件选择比较好。

网友L:
手工和使用pcb技术上没啥差别,顶多就是锻炼一下自己的动手能力。
如果要考虑成本的话,肯定pcb划算,因为大批量的其实很便宜。具体的可以跟厂家协商一下。

网友M:
看做什么,如果就一般的小设计 可以在网上买一个51,也就几块钱。相对来说,洞洞板比pcb板子要好弄点

网友N:
洞洞板吧,20以内可以搞定

网友O:
15元,一个单片机,一个面包板,一个晶振,两个10PF电容,一个电源插头。

网友P:
一个8个脚的15系列芯片,一个发光二极管,一个电阻,就可以组成一个最小的51系统了,PCB板,洞洞板都可以不需要,也够你玩一阵子的了,呼吸灯,灯光渐变......

网友Q:
面包板得了,还能重复利用

网友R(2020-04-25):
还是买现成的划算 stc15w104 就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