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自己焊一个电路,有推荐的吗

楼主(2019-11-17):
要自己焊一个电路,有推荐的吗,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心型流水灯   论坛搜能搜到很多方案

网友B:
小攻放比如TDA3020,简单的定时器如555电路,你想说什么样 的电路呢?

网友B:
如果的针对单片机,可以做一个最小系统板。带降压稳压的那种。

网友C:
1、明确电路的种类
2、需要实现的功能
3、是兴趣爱好,还是作业

网友D:
LM317可调电源可以试试!

网友E:
LED流水灯可以试试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明确电路的种类
2、需要实现的功能
3、是兴趣爱好,还是作业

对!没有明确的目的这样的问题确实没有意义。一个电阻+一个LED也是一个电路!一个自动控制系统也是一个电路。

网友G:
可以接一个数码显示试试。

网友H:
收音机 职业院校首推

网友I:
楼主意思是要练拿烙铁的意思吧?找些电阻电容和万能板就可以了

网友J:
流水灯之类

网友K:
个人认为流水灯简单一点,我们做的第一就是流水灯

网友L:
哪个有趣弄哪个,纯粹要焊东西练习的话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有趣的套件,像小音响之类的,买回来就能焊,还有趣

网友M:
一片CD4511和一个 数码管,4个拔动开关,7个电阻,焊上后加上5伏电源 拔动开关,可以显示0-9玩

网友N:
不知有什么要求,如果要写程序的话可以焊一个51单片机的流水灯,不用写程序的话可以焊一个光控开关电路,都是比较简单的,而且实用。

网友O:
你可以试试一个精简版的51开发板

网友P:
共射极放大电路

网友Q:
有本书叫《电子设计从零开始》,里面有很多有趣的小电路,可以拿来焊接玩。网上就可以下载电子版。

网友R:
先明确功能,需要哪些元件,进行原理图构建,进行元件焊接

网友S:
推荐从做一个555定时器电路开始

网友T:
可以搞个特斯拉线圈玩

网友U:
最简单的就是焊一个LED灯发光的电路,一节1.5V干电池,一个LED灯珠就行,注意LED灯珠有正负极区别。也可以用低压的交流电,LED灯珠的输入引脚上接一只几千欧的电阻就行,这个就不用区分LED的正负极了。

网友V:
网上买电子电路散装套件,简单易上手

网友W:
可以用51单片机做一个电子钟,

网友X:
焊一个流水灯

网友Y:
可以焊个小型收音机,网上可以买到,附有电路图

网友Y:
可以焊个小型收音,很多大学的物理课为了学生熟悉电路,就会要求焊收音机的

网友Z:
做一个天线,开关控制不同的谐振长度,从而实现频率可重构,很有新意,请采纳。

网友AA:
自己悍电路可以焊一下收音机,电子狗,电子表

网友AB:
焊接w25q64模块

网友AC:
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AD:
NE555震荡电路,LM358电路可以试一试,很简单的。

网友AE(2019-12-17):
简易版的电子钟

网友AF:
单片机最小系统试一下

网友AG:
可以尝试焊一个利用开关控制声音的小钢琴,输出不同音调,我之前选择的是E大调。自我觉得效果还可以

网友AH:
红外线到车雷达

网友AI:
推荐使用面包板,焊接51单片机最小系统电路,最好预先模拟一下布线方向,避免焊接完成后连接线乱成一团。。。。

网友AJ:
交通灯,或者来个音响

网友AK:
那个宝那可以买散件,收音机、音乐盒、交通灯等散件,都是比较适合新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