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keil软件出现这个界面怎么回事error:device not found

楼主(2019-11-17):
JUH9W)FA7OD{4C~VDB[F7E7.png 求大神给个解决方案C:\Users\wululu\Desktop

网友A(2020-12-04):
前面所有的回复,好复杂。
我是下面这样设置下,保存所有,
重新打开就没有哪个错误了

提示什么错误型号,就在下面搜出型号,选择,。OK

网友B:
在Keil开发环境下STC单片机可选择Intel的8052芯片型号进行编译,新增的资源自行在程序中定义即可。但这样做毕竟不方便和容易出错。其实有非常简便的办法,不用下载头文件,可自动添加STC单片机各系列头文件!首先在STC-ISP V6.XX 的【KEIL仿真设置】标签,按【添加MCU型号到KEIL中】按钮,指定KEIL的安装目录(实测支持KEIL2,KEIL3,KEIL4(最新Uvison V4.72.9.0),按确定键后提示“STC MCU型号添加成功”。即可将STC的头文件安装成功(同时安装了STC的仿真文件)!

网友C(2019-11-18):
要加头文件,看这个贴: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网友D:
你的pack不全吧

网友E:
是不是没有安装51的pack

网友F:
你的注册机版本过低

网友G:
应该是安装包中单片机型号不全,可以去单片机官网下载或者找别人要个新安装包就好了

网友H:
报错显示没有89c52的设备,应该是你安装软件时漏了某个步骤。

网友I:
没51的pack 吧

网友J:
重新建工程好像就没了,下午我也碰到了这种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加头文件,看这个贴:http://www.51hei.com/bbs/dpj-36960-1.html

感谢感谢

楼主:
嗯嗯解决了感谢

网友K:
这个一般可以不用管,对编译没有错。

网友L:
加一个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M:
应该是版本过低

网友N:
你的头文件错误,加载一个51头文件就行了

网友O:
复制的代码但是库不全,头文件丢失的意思

网友P:
在Pack Installer里选择check for updates,然后选择你需要的芯片,点击install即可

网友Q:
文件出错,重新添加51头文件

网友R(2020-04-22):
我的keil5也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S:
安装软件有问题,或者没有加头文件

网友T(2020-11-09):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装了keil5
也出现了这个

网友U:
你这个明显是没有这个芯片的pack包嘛

网友V:
ATMEL被microchip收购了,因此你要在microchip分类下面找到AT89C52,就可以了

网友W:
pack未完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