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32点阵程序

楼主(2019-11-17):
/*以下是32*32点阵汉字在32*64屏,汉字从左到右流动显示。
  上半屏G1接P3.4,CLK1脚接P3.5,下半屏G2接P3.0,CLK2脚接P3.1,
  GABCD分别接P1.0-P1.3,STR脚接P1.7,E1、E2接地提高亮度
  用STC89C52单片机,晶振24M以上,选6T倍速方式*/
#include <AT89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PEED 20                     //定义速度,根据晶振速度调节.
#define ALLNUM 14          //定义要显示总32X32汉字个数,计算方法:ALLNUM=汉字个数
uchar wor,col,disrow;          //wor为要显字变量,col为位移变量,disrow为行变量
uchar code tab[][128];        //32*32汉字字模,
uchar BUFF[40];              //下半屏显示缓冲
uchar BUFF1[40];            //上半屏显示缓冲
sbit R1=P3^3;
sbit G1=P3^4;
sbit CLK1=P3^5;
sbit R2=P3^2;
sbit G2=P3^0;
sbit CLK2=P3^1;
sbit STB=P1^7;
void loadoneline(void);
void sendoneline(void);
void loadoneline1(void);
void sendoneline1(void);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char i;
col=0;wor=0;
R1=0;
R2=0;
G1=0;
G2=0;
while(1)
{
        while(col<4)// 循环4次,点亮并移动一个汉字,步进是一个字节,还没有解决逐位移动的方法
        {
                for(i=0;i<SPEED;i++)//汉字在屏幕上的停留时间(即移动速度快慢)
                {
                        for(disrow=0;disrow<16;disrow++)//扫描16行
                        {
                         loadoneline();//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sendoneline();//发送一线点阵数据
                   loadoneline1(); //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sendoneline1();//发送一线点阵数据
                        P1=disrow;// 扫描行

         STB= 1;   // 点亮屏幕

                        }
                }
        col++;        //列指针递增

        }
col=0;wor=wor++;// 一个汉字移动后,指向下一个汉字
if(wor>=ALLNUM) wor=0;// 移动元ALLNUM个汉字后,重新开始
}
}

/**************装载下半屏一线点阵数据****************/
void loadoneline(void)
{
        {

        BUFF[0]=tab[wor][64+disrow*4];//~
        BUFF[1]=tab[wor][64+disrow*4+1];//~
        BUFF[2]=tab[wor][64+disrow*4+2];//~
        BUFF[3]=tab[wor][64+disrow*4+3];//~
        BUFF[4]=tab[wor+1][64+disrow*4];//~
        BUFF[5]=tab[wor+1][64+disrow*4+1];//~
        BUFF[6]=tab[wor+1][64+disrow*4+2];//~
        BUFF[7]=tab[wor+1][64+disrow*4+3];//~
        BUFF[8]=tab[wor+2][64+disrow*4];//~
        BUFF[9]=tab[wor+2][64+disrow*4+1];//~
        BUFF[10]=tab[wor+2][64+disrow*4+2];//~
        BUFF[11]=tab[wor+2][64+disrow*4+3];//~
        BUFF[12]=tab[wor+3][64+disrow*4];//~
        BUFF[13]=tab[wor+3][64+disrow*4+1];//~
        BUFF[14]=tab[wor+3][64+disrow*4+2];//~
        BUFF[15]=tab[wor+3][64+disrow*4+3];//~
        BUFF[16]=tab[wor+4][64+disrow*4+3];//~

        }

}
/**************装载上半屏一线点阵数据****************/
void loadoneline1(void)
{

        {

                  BUFF1[0]=tab[wor][disrow*4];//~
        BUFF1[1]=tab[wor][disrow*4+1];//~
        BUFF1[2]=tab[wor][disrow*4+2];//~
        BUFF1[3]=tab[wor][disrow*4+3];//~
        BUFF1[4]=tab[wor+1][disrow*4];//~
        BUFF1[5]=tab[wor+1][disrow*4+1];//~
        BUFF1[6]=tab[wor+1][disrow*4+2];//~
        BUFF1[7]=tab[wor+1][disrow*4+3];//~
        BUFF1[8]=tab[wor+2][disrow*4];//~
        BUFF1[9]=tab[wor+2][disrow*4+1];//~
        BUFF1[10]=tab[wor+2][disrow*4+2];//~
        BUFF1[11]=tab[wor+2][disrow*4+3];//~
        BUFF1[12]=tab[wor+3][disrow*4];//~
        BUFF1[13]=tab[wor+3][disrow*4+1];//~
        BUFF1[14]=tab[wor+3][disrow*4+2];//~
        BUFF1[15]=tab[wor+3][disrow*4+3];//~
        BUFF1[16]=tab[wor+4][disrow*4+3];//~

        }
}
/***************发送下半屏一线点阵数据*******************/
void sendoneline(void)
{
char s;uchar TEMP,i;
bit e;
          for(s=0;s<8+col;s++)

        {
        TEMP=BUFF[s];
         for(i=0;i<8;i++)
       {
        e=(TEMP>>i)&0x01;   //取出最高位。
       G2=e;                //输出数据
                 CLK2=1;              //发送时钟
       CLK2=0;

      }
        }

}
/***************发送上半屏一线点阵数据*******************/
void sendoneline1(void)
{
char s;uchar TEMP,i;
bit e;
          for(s=0;s<8+col;s++)

        {
        TEMP=BUFF1[s];
         for(i=0;i<8;i++)
       {
        e=(TEMP>>i)&0x01;   //取出最高位。
        G1=e;           //输出数据1
                  CLK1=1;              //发送时钟
        CLK1=0;

      }
        }

}
/***********************汉字点阵码*************************/
uchar code tab[][128]=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C0,0x03,0xCE,0x01,
0xC0,0x01,0xCE,0x01,0xC0,0x01,0xCE,0x01,0xC0,0x01,0xCE,0x01,0xC0,0x01,0xCE,0x01,
0xC0,0x01,0xCE,0x19,0xC0,0x7D,0xCE,0x39,0xFC,0xF7,0xCE,0x1D,0xC0,0xC1,0xCE,0x0F,
0xC0,0xC1,0xCF,0x07,0xC0,0xC1,0xCF,0x03,0xE0,0xC7,0xCE,0x01,0xE0,0x0F,0xCE,0x01,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18,0x00,0x30,
0xE0,0x70,0x00,0x78,0xE0,0xF1,0xFF,0x0F,0xC0,0x31,0xE0,0x01,0xC0,0x31,0x60,0x00,
0x00,0x3C,0x30,0x00,0x00,0x3C,0x33,0x1C,0x06,0x36,0xFF,0x3F,0x0C,0x36,0x07,0x1C,
0x38,0x33,0x07,0x1C,0x78,0x33,0x07,0x1C,0x70,0x33,0xFF,0x1F,0xB0,0x31,0x07,0x1C,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C0,0x03,0x00,
0x00,0x80,0x03,0x00,0x60,0x00,0x03,0x18,0x60,0x80,0x01,0x3C,0xF0,0xFF,0xFF,0x7F,
0x70,0x38,0x00,0x1C,0x78,0x78,0x00,0x0E,0x38,0x3C,0x60,0x00,0x00,0xFC,0xFF,0x00,
0x00,0x3E,0x70,0x00,0x00,0x67,0x38,0x00,0x80,0xE3,0x1C,0x00,0xC0,0xC1,0x0F,0x00,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0,0x00,0x00,0x80,0x03,0x00,0x00,
0x80,0xC3,0x00,0x0C,0x00,0xC7,0xFF,0x1F,0x00,0xC3,0x01,0x0E,0x00,0xC0,0x01,0x0E,
0x00,0xDC,0x01,0x0E,0xFC,0xFF,0x01,0x0E,0x00,0xCE,0x01,0x0E,0x00,0xCE,0x01,0x0E,
0x00,0xC7,0x01,0x0E,0x80,0xC3,0x01,0x0E,0x80,0xC3,0x01,0x0E,0xC0,0xC3,0xFF,0x0F,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0x78,0xFC,0xFF,0xFF,0x0F,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3,
0x80,0x01,0xFC,0x07,0x80,0xFB,0x0F,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3,0x00,0x00,
0x80,0x03,0x0F,0x00,0xC0,0x01,0x07,0x00,0xC0,0x01,0x07,0x00,0xC0,0x01,0x07,0x00,
0xC0,0x01,0x07,0x00,0xC0,0x01,0x07,0x18,0xC0,0x01,0x07,0x1C,0xE0,0xFF,0xFF,0x3F,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1,0x00,0x00,0x80,0x03,0x70,0x00,
0x00,0x07,0x70,0x00,0x00,0x07,0x70,0x00,0x00,0x06,0x70,0x00,0x00,0x00,0x70,0x00,
0x00,0x18,0x70,0x00,0xFC,0x3F,0x70,0x00,0x00,0x1C,0x70,0x00,0x00,0x1E,0x70,0x00,
0x00,0x0E,0x70,0x00,0x00,0x07,0x70,0x1C,0x00,0xC7,0xFF,0x07,0x80,0x07,0x70,0x00,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C,
0x70,0x00,0x00,0x1E,0xF0,0xFF,0xFF,0x03,0x3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0x00,
0x30,0x00,0x60,0x00,0x30,0x00,0xE0,0x00,0x30,0x06,0xF0,0x00,0x30,0x0C,0x70,0x00,
0x30,0x38,0x38,0x00,0x30,0x70,0x3C,0x00,0x30,0xE0,0x1D,0x00,0x30,0x80,0x0F,0x00,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E0,0x70,0x0C,0x1C,0xE0,0x7F,0xFC,0x1F,0xE0,0x70,0x0C,0x1C,0xE0,0x70,0x0C,0x1C,
0xE0,0x70,0x0C,0x1C,0xE0,0x70,0x0C,0x1C,0xE0,0x70,0x0C,0x1C,0xE0,0x7F,0xFC,0x1F,
0xE0,0x70,0x0C,0x1C,0xE0,0x70,0x0C,0x1C,0xE0,0x70,0x0C,0x1C,0xE0,0x70,0x0C,0x1C,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
0x00,0xE0,0x00,0x00,0x00,0xE0,0x00,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70,0x00,0x1C,
0xF8,0xFF,0xFF,0x3F,0x00,0x70,0x00,0x00,0x00,0x70,0x00,0x00,0x00,0x30,0x00,0x00,
0x00,0x38,0x00,0x00,0x00,0x38,0xC0,0x00,0x00,0x38,0xC0,0x01,0x00,0xF8,0xFF,0x01,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0,0x00,0x00,0x0F,0xE0,0x00,
0x00,0x07,0xE0,0x00,0x00,0x07,0xE0,0x0C,0x80,0xE3,0xE0,0x1C,0x80,0xFF,0xFC,0x1F,
0xC0,0xE1,0xC0,0x0C,0xC0,0x71,0xC0,0x3C,0xC0,0x70,0xFF,0x7F,0xE0,0x30,0xC0,0x0C,
0xE0,0x39,0xC0,0x0C,0xF0,0x38,0xC0,0x0C,0xF8,0xDC,0xF9,0x0F,0xD8,0xFC,0xC1,0x0C,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80,0x03,0x00,0x00,0x00,0x0F,0x00,
0x00,0x00,0x0E,0x00,0xE0,0x00,0x06,0x38,0xE0,0xFF,0xFF,0x0F,0xE0,0x00,0x06,0x00,
0xE0,0x00,0x0E,0x00,0xE0,0x00,0x06,0x03,0xE0,0xFE,0xFF,0x07,0xE0,0x00,0x06,0x03,
0xE0,0x00,0x06,0x03,0xE0,0x00,0x06,0x73,0xE0,0xFF,0xFF,0x1F,0xE0,0x00,0x06,0x07,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0,0x06,0x00,0xC0,0x03,0x1E,0x00,
0xC0,0x01,0x0E,0x00,0xC0,0x01,0x0E,0x00,0xC0,0x01,0x0E,0x00,0xC0,0x01,0x0E,0x06,
0xC0,0xF9,0xFF,0x0F,0xC0,0x03,0x0E,0x06,0xC0,0x0F,0x0E,0x06,0xC0,0x1D,0x0E,0x06,
0xF0,0x1D,0x0E,0x06,0xF8,0x1D,0x0E,0x06,0xDC,0x01,0x0E,0x06,0xDC,0x01,0x0E,0x06,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C0,0x03,
0x80,0x01,0xFC,0x07,0x80,0xFB,0x0F,0x00,0x80,0x0F,0x00,0x00,0x80,0x03,0x00,0x00,
0x80,0x03,0x0F,0x00,0xC0,0x01,0x07,0x00,0xC0,0x01,0x07,0x00,0xC0,0x01,0x07,0x00,
0xC0,0x01,0x07,0x00,0xC0,0x01,0x07,0x18,0xC0,0x01,0x07,0x1C,0xE0,0xFF,0xFF,0x3F,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0x1F,0x00,0x00,
0x00,0x0F,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0x0F,0x00,0x00,0x00,0x0F,0x00,0x00,
0x00,0x0F,0x00,0x00,0x00,0x0E,0x00,0x00,0x00,0x0E,0x00,0x00,0x00,0x0E,0x00,0x00,
...
/* (32 X 32 , 宋体, 加粗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

32X32oo×Ö×óòÆ3ìĞò (1).rar

32*3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