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6x64点阵仿真程序 左右移动模式

楼主(2019-11-17):
  16x64 nokta vuruşlu program

/***********************************************************
名称: 16*64点阵
MCU:                89C52
晶振:                12M
时间:                2008年12月06日
外部器件:        16*64点阵,ds1302
接线:                见ds1302.h和本主文件
版本:                V1.0
------------------更新记录---------------------------------
20081206        开始记录编辑过程,养成良好习惯.添加了1302.h的头文件.实现了实时时钟的显示.
                        因还未添加按键部分,故只能在proteus仿真.
***********************************************************/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intins.h>
#include "DS1302.h"
#include "ascii.h"
#define SPEED 5                          //移动速度,数字越大越慢

sbit H_CLK         =         P1^3;
sbit H_D         =         P1^2;
sbit L_CLK        =         P3^1;
sbit L_D         =         P3^0;
sbit L_STB         =         P1^0;
sbit L_OE   =         P1^1;

SYSTEMTIME CurrentTime;

unsigned char date[]=
{
' ',' ',' ',' ',' ',' ',' ',' ',         //开头8个空格
        '2','0',                                                 //21世纪
        '0','8',                                                 //年数据        No.10,11
        'Y','Y',                                                //“年”
        '1','2',                                                //月数据         No.14,15
        'M','M',                                                //“月”
        '0','6',                                                //日数据        No.18,19
        'D','D',                                                //“日”

        0,                                                         //空格

        'W','E','E','K',                                //“星期”
        '?','?',                                                //星期几        No.27,28

        0,                                                                //空格

        '1','9',                                                  //小时数据         No.30,31
        ':',                                                    //':'                 No.32
        '4','1',                                                  //分钟数据         No.33,34
        ':',                                                    //':'                No.35
        '0','0',                                                   //秒数据         No.36,37

' ',' ',' ',' ',' ',' ',' ',' ',
' ',' ',' ',' ',' ',                                //数组最大用到No.52
' ',' ',' ',' ',' ',' ',' ',' ',        //末尾8个空格
};

void time_to_buff(void);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count);
void set_row(unsigned char row);
void sendRbyte(unsigned char wdata);                                        //模拟spi的方式往列4094传送字模数据
void sendR2by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n);        //模拟spi的方式往列4094传送字模数据
void time_to_buff(void);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offset=0,disrow=0,j,k=0;

        Initial_DS1302();

        L_OE=0;                                 //列不输出
        for(i=0;i<16;i++)          //行驱动的4094填16个1,使行不输出,去掉大概也没问题.反正就一会
        {
                H_CLK=0;
                H_D=1;
                H_CLK=0;
        }

        while(1)
        {
                for(j=0;j<SPEED;j++,offset++)
                {
                         for(disrow=0;disrow<16;disrow++)                  //disrow,当前扫描的行
                        {
                                set_row(disrow);                //行4094的输出.依次点亮1~16行.

                                L_STB=0;                                //STB low

                                for(i=0;i<8;i++)                  //送往8个4094的数据.
                                        sendRbyte(~a[date[k+i]-32][disrow]);        //acsii-32 就是实际的字模位置
                                sendR2byte(~a[date[k+8]-32][disrow],offset);
                                if(offset==8)
                                {
                                        offset=0;k++;
                                        if(k>45) k=0;
                                }

                                L_STB=1;       //STB high
                                L_OE=1;                   //列4094输出
                                delay_nms(2);  //此处延时,请根据点阵闪烁状况加以调整,仿真时候无法仿真闪烁.
                                L_OE=0;
                        }
                }
                time_to_buff();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void set_row(unsigned char row)
{
        H_CLK=0;                          //行4094的输出.依次点亮1~16行.
        if(row==0)        H_D=0;
        else                H_D=1;
        H_CLK=1;
}

void sendRbyte(unsigned char wdata)                                                //模拟spi的方式往列4094传送字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L_CLK=0;                //时钟拉低
                L_D=wdata&0x80;
                L_CLK=1;                //时钟拉高,产生上升沿
                wdata <<= 1;        //左移一位
        }
}

void sendR2byte(unsigned char wdata,unsigned char n)        //模拟spi的方式往列4094传送字模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i++)
        {
                L_CLK=0;                //时钟拉低
                L_D=wdata&0x80;
                L_CLK=1;                //时钟拉高,产生上升沿
                wdata <<= 1;        //左移一位
        }
}

/*
void send_0_pulse(unsigned char n)         //送n个脉冲,
{
        unsigned char i;
        L_D=1;                                //其实应该是0,仿真时用1
        for(i=0;i<n;i++)
        {
                L_CLK=0;                //时钟拉低
                L_CLK=1;                //时钟拉高,产生上升沿
        }
}
*/

void time_to_buff(void)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date[10]=CurrentTime.DateString[0];
           date[11]=CurrentTime.DateString[1];
           date[14]=CurrentTime.DateString[3];
           date[15]=CurrentTime.DateString[4];
           date[18]=CurrentTime.DateString[6];
           date[19]=CurrentTime.DateString[7];

           date[30]=CurrentTime.TimeString[0];
           date[31]=CurrentTime.TimeString[1];
           date[33]=CurrentTime.TimeString[3];
           date[34]=CurrentTime.TimeString[4];
           date[36]=CurrentTime.TimeString[6];
           date[37]=CurrentTime.TimeString[7];
}

#include<reg52.h>
#include"MacroAndConst.h"
#include"delay.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ziku.h"

extern bit fLeftFlag;  //声明外部变量
extern bit fRightFlag;        //声明外部变量
uchar scan;
uchar speed=2;        //设定移动速度
uint words;                //字模计数器
uchar move;                //列指针
uchar line;                //行指针
uchar temp;
uchar BUFF[10];        //缓存数组
sbit ST=P3^5;        //595 STR
sbit SH=P3^6;  //595 CLK
sbit DATA=P3^7;        //595 DATAS

/**********************************************************
函数名称:LeftflowDisplay
函数功能:左移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eftflowDisplay()                //逐行 阴码 逆向
{
        uchar sp,y=0;
        move=0;
        words=0;
                while(words<46*32)                //
                {
                         if(fLeftFlag==1)
                        {
                                while(move<16)        //数据移位
                                {
                                        if(fLeftFlag==1)
                                        {

                                                for(sp=0;sp<speed;sp++)        //移动速度
                                                {
                                                        if(fLeftFlag==1)
                                                        {
                                                                for(line=0;line<16;line++)        //行扫描
                                                                {
                                                                        loadline1();        //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sendline1();        //发送一线移动数据
                                                                        scan=line;        //显示第line行
                                                                        P2=scan;
                                                                        ST=1;                //锁存为高,595锁存信号
                                                                        ST=0;
                                                                        delay_10us(50);        //延时500us,等待一段时间,产生视觉暂留
                                                                }
                                                        }
                                                        else
                                                        break;
                                                }
                                                move=move+1;                //移动一步(一位)
                                        }
                                        else
                                        break;
                                }
                                move=0;
                                words=words+32;        //下一个字
                        }
                        else
                        break;
                }
                words=0;
        }
/**********************************************************
函数名称:loadline1
函数功能:装载点阵数据        缓存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oadline1()
{
        uchar s;
        for(s=0;s<5;s++)        //s为要显示的字数+1(显示4字+1=5)
        {
                BUFF[2*s]=zuoyi[words+ 32*s + 2*line];
                BUFF[2*s+1]=zuoyi[words+1+ 32*s + 2*line];

        }
}
/**********************************************************
函数名称:sendline1
函数功能:发送点阵数据        缓存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sendline1()
{
        uchar s;
        uchar inc,temp,tempcol;
        uchar  k;
        DATA=1;
        if(move<8) inc=0;
        else inc=1;
        for(s=0+inc;s<=7+inc;s++)
        {
                if(move<8)
                        tempcol=move;
                else
                        tempcol=move-8;
                temp=(BUFF[s]>>tempcol)|(BUFF[s+1]<<(8-tempcol));        //字模左边字节右移tempcol位,右边字节左移8-tempcol位,2者相或
                for(k=0;k<8;k++)
              {
                      SH=0;
                        DATA=(bit)(temp&0x80);
                       temp=temp<<1;
                      SH=1;
           }
        }
}
/**********************************************************
函数名称:RightflowDisplay
函数功能:右移显示函数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RightflowDisplay()        //流动右移         逐行 阴码 顺向
{
        uchar i;
        move=0;
        words=0;
        while(words<=46*32)          //数组元素。46组,每组32个
        {
                if(fRightFlag==1)
            {
                        while(move<16)// 循环16次,点亮并移动一个汉字
                        {
                                if(fRightFlag==1)
                                {
                                        for(i=0;i<speed;i++)//汉字在屏幕上的停留时间(即移动速度快慢)
                                        {
                                                if(fRightFlag==1)
                                                {
                                                        for(line=0;line<16;line++)//扫描16行
                                                        {
                                                                loadoneline();//装载一线点阵数据
                                                                sendoneline();//发送一线点阵数据
                                                                P2=line;
                                                            ST= 0;
                                                                ST= 1;
                                                            delay_10us(50); //延时500us,等待一段时间,产生视觉暂留
                                                        }
                                                 }
                                                 else
                                                 break;
                                        }
                                        move++;        //列指针递增
                                }
                                else
                                break;
                        }
                        move=0;
                        words=words+32;// 一个汉字移动后,指向下一个汉字
                }
                else
                break;

        }
        words=0;
}
/**********************************************************
函数名称:loadoneline
函数功能:装载点阵数据        缓存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loadoneline()
{
        uchar s;
    for(s=0;s<5;s++)              //s为要显示的数字+1
                {
                        BUFF[2*s+1]=youyi[words+32*s+2*line];
                        BUFF[2*s]=youyi[words+1+32*s+2*line];//~
                }
}
/**********************************************************
函数名称:sendoneline
函数功能:发送点阵数据        缓存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无
备  注:
**********************************************************/
void sendoneline()
{
        char s;
        uchar inc,k,tempcol;
        if(move<8)
                inc=0;
        else
                inc=1;
        for(s=7+inc;s>=0+inc;s--)
                {
                        if(move<8)
                                tempcol=move;
                        else
                                tempcol=move-8;
                                temp=(BUFF[s]>>tempcol)|(BUFF[s+1]<<(8-tempcol));
                        for(k=0;k<8;k++)
                             {
                              SH=0;
                                DATA=(bit)(temp&0x01);
                               temp=temp>>1;
                              SH=1;
                          }
                }
}

网友A: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2020-06-30):
为什么下载16X64点阵左右移动模式.7z (1.41 MB) 解压出来里面没有程序啊

网友C(2020-08-19):
不错,准备研究下

网友C:
程序和模拟是分开上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