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STC89C52RC系列,封装为LQFP44G的原理图

楼主:
哪位大神能分享一下STC89C52RC系列,封装为LQFP44G的原理图

网友A(2019-11-17):
我看了一下STC89C52RCDIP40脚的管脚排列,其实和AT89C51或者89C 52一模一样,无非是某些I/O口多了一些功能,你先照着STC89C52RC数据手册给出的管脚图自制元件,如果用DIP40脚的89C51修改一下就更快了,估计3、5分钟搞定,参考89C51DIP40脚的原理图,就可以把44脚的STC89C52RC原理图画出来。

网友B:
LQFP44只是在DIP40的基础上增加引脚而已,接线方法都是一样

网友C:
你好。我不能上传原理图文件,只能截图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