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什么元件?正反向都是50K。

楼主(2019-11-17):
指针万用表*100Ω档测试正反向电阻都是50K?稳压管?通常也标正负呀
触发管?通常是蓝色?4148?也有+,-标识呀?在下请教了?
是并联在光耦817的3-4脚上的。断开一端测试数据如图

网友A:
这是热敏电阻

网友B:
电磁炉线盘上有个这样的元件。

网友C:
这个是不是直插检波二极管?

网友D:
这个就是玻璃封装的热敏电阻

网友E:
目测是NTC温度电阻,两边对称无标志中间似空心,如果是4148两边不对称并标记不同。
怀疑过后上万用表试试就清楚了。

网友F:
热敏电阻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茅塞顿开!

不是光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热敏电阻,负温度系的。

多谢各位!茅塞顿开!

网友I:
这个元件是热敏电阻

网友J:
NTC热敏电阻也有这样玻璃封装的,其正反向电阻相同,但是在温度变化情况下,其正反向电阻就会变化!!建议你尝试一下给这个家伙烤一烤,看其电阻变化大不大,酒可以判断出来咯!!!

网友K:
箝位二极管

网友H:
热敏电阻,负温度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