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怎么样通过esp8266发送json的数据?谢谢

楼主:
就是这种数据,怎么在keil里保存呢,在数据里加反斜杠才行不报错,但是这样发出去的数据是正确的嘛,感谢!

网友A(2019-11-28):
json数据在线解释,他可以验证json数据。压缩JSON数据。加转义和去转义。(就是加"/"),这样不会错。然后在改一下参数。使用Sprintf()函数吧变量打样到字符串中即可。。

网友B(2020-02-16):
HTTP请求头吗?
在字符串里要写换行符可以直接用转义\r\n代替,反斜杠在行尾转到下一行不会加换行符到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