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路继电器双串口通讯单片机控制板上位机程序源代码modbus程序

楼主(2019-11-17):
功能码简介:
02:读取单个线圈状态
03:读取多个保持寄存器
05:设置单个线圈状态
06:设置单个寄存器值
0F:设置多个线圈
10:设置多个保持寄存器
#include "hader\\main.h"
#include"hader\\jdq30.h"

/* CRC 高位字节值表 */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Hi[] = {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0x00, 0xC1, 0x81, 0x40, 0x01, 0xC0,
0x80, 0x41, 0x01, 0xC0,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0x80, 0x41, 0x00, 0xC1, 0x81, 0x40
} ;
/* CRC低位字节值表*/
const uint8 code auchCRCLo[] = {
0x00, 0xC0, 0xC1, 0x01, 0xC3, 0x03, 0x02, 0xC2, 0xC6, 0x06,
0x07, 0xC7, 0x05, 0xC5, 0xC4, 0x04, 0xCC, 0x0C, 0x0D, 0xCD,
0x0F, 0xCF, 0xCE, 0x0E, 0x0A, 0xCA, 0xCB, 0x0B, 0xC9, 0x09,
0x08, 0xC8, 0xD8, 0x18, 0x19, 0xD9, 0x1B, 0xDB, 0xDA, 0x1A,
...
0x43, 0x83, 0x41, 0x81, 0x80, 0x40
};
uint8   testCoil;                //用于测试 位地址1
uint16  testRegister;        //用于测试 字址址16

uint8        localAddr;        //单片机控制板的地址

uint8          coilreg1;
uint8        coilreg2;
uint8   coilreg3;
uint8   coilreg4;

uint8        sendCount;                //发送字节个数
uint8        receCount;            //接收到的字节个数
uint8        sendPosi;            //发送位置
uint8   RegBuf[16];
uint16 crc16(uint8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
        uint8 uchCRCHi = 0xFF ; /* 高CRC字节初始化 */
        uint8 uchCRCLo = 0xFF ; /* 低CRC 字节初始化 */
        uint32 uIndex ; /* CRC循环中的索引 */
        while (usDataLen--) /* 传输消息缓冲区 */
        {
                uIndex = uchCRCHi ^ *puchMsg++ ; /* 计算CRC */
                uchCRCHi = uchCRCLo ^ auchCRCHi[uIndex] ;
                uchCRCLo = auchCRCLo[uIndex] ;
        }
        return (uchCRCHi << 8 | uchCRCLo) ;
}//uint16 crc16(uint8 *puchMsg, uint16 usDataLen)

//开始发送
void beginSend(void)
{
//        b485Send = 1;        //设为发送

        sendPosi = 0;
        if(sendCount > 1)
                sendCount--;
        ACC = sendBuf[0];
        TB8 = P;
        SBUF = sendBuf[0];

}//void beginSend(void)
//读线圈状态
void readCoil(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8 byteCount;
        uint8 bitCount;
        uint16 crcData;
        uint8 position;
        uint8 i,k;
        uint16 tempData;
        uint8  exit = 0;
   uint16 addr12=17;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bitCount = receBuf[5];

        byteCount = bitCount / 8;                                        //字节个数
        if(bitCount%8 != 0)
                byteCount++;

        for(k=0;k<2;k++)
        {//字节位置
                position = k + 3;
                sendBuf[position] = 0;
                for(i=0;i<8;i++)
                {
                        g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position] |= tempData << i;
                        tempAddr++;
                        if(tempAddr >= 17)
                        {        //读完
                                exit = 1;
                                break;
                        }
                }
                if(exit == 1)
                        break;
        }

exit =0;
tempData=0;
    for(k=0;k<2;k++)
        {//字节位置
                position = k + 5;
                sendBuf[position] = 0;
                for(i=0;i<8;i++)
                {
                        getCoilVal12(addr12,&tempData);

                        sendBuf[position] |= tempData << i;
                        addr12++;

                        if(addr12>= 33)
                        {        //读完
                                exit = 1;
                                break;
                        }
                }
                if(exit == 1)
                        break;
        }
        sendBuf[6]=sendBuf[6]<<2;
        sendBuf[0] =localAddr;
        sendBuf[1] = 0x02;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Send();
}//void readCoil(void)

//读寄存器
void readRegisters(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16 crcData;
        uint8 readCount;
        uint8 byteCount;
        uint16 i;
        uint16 tempData = 0;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readCount = receBuf[5];

        byteCount = readCount * 2;

        for(i=0;i<byteCount;i+=2,tempAddr++)
        {
                g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i+3] = tempData >> 8;
                sendBuf[i+4] = tempData & 0xff;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3;
        sendBuf[2] = byteCount;
        byteCount += 3;
        crcData = crc16(sendBuf,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8;
        byteCount++;
        sendBuf[byteCount]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byteCount + 1;
        beginSend();
}//void readRegisters(void)

//强制单个线圈
void forceSingleCoil(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16 tempData;
        uint8  onOff;
        uint8 i;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onOff = receBuf[4];

        //if(onOff == 0xff00)
        if(onOff == 0xff)
        {        //设为ON
                tempData = 1;
        }
        //else if(onOff == 0x0000)
        else if(onOff == 0x00)
        {        //设为OFF
                tempData = 0;
        }

        setCoilVal(tempAddr,tempData);

         EEPROMSectorErase(0);  //从EEPROM的相对0地址扇区擦除
     EEPROMWriteByte(0,localAddr);
         EEPROMWriteByte(1,coilreg1);
         EEPROMWriteByte(2,coilreg2);
         EEPROMWriteByte(3,coilreg3);
         EEPROMWriteByte(4,coilreg4);
        for(i=0;i<receCount;i++)
        {
                sendBuf[i] = receBuf[i];
        }
        sendCount = receCount;
        beginSend();
}//void forceSingleCoil(void)
//设置单个寄存器
void presetSingleRegister()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16 crcData;
        uint16 tempData;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

        tempData = receBuf[5];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6;
        sendBuf[2] = addr >> 8;
        sendBuf[3] = addr & 0xff;
        sendBuf[4] =receBuf[4];
        sendBuf[5] = receBuf[5];
        crcData = crc16(sendBuf,6);
        sendBuf[6] = crcData >> 8;
        sendBuf[7]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8;
        beginSend();
}
//设置多个寄存器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8 byteCount;
        uint8 setCount;
        uint16 crcData;
        uint16 tempData;
        uint8 i;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 addr & 0xff;

        setCount = receBuf[5];
        byteCount = receBuf[6];

        for(i=0;i<setCount;i++,tempAddr++)
        {
                tempData = (receBuf[i*2+7]<<8) + receBuf[i*2+8];

                setRegisterVal(tempAddr,tempData);
        }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16;
        sendBuf[2] = addr >> 8;
        sendBuf[3] = addr & 0xff;
        sendBuf[4] = setCount >> 8;
        sendBuf[5] = setCount & 0xff;
        crcData = crc16(sendBuf,6);
        sendBuf[6] = crcData >> 8;
        sendBuf[7]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8;
        beginSend();
}//void presetMultipleRegisters(void)

//强制多个线圈
void forceMultipleCoils()
{
    uint8 addr;
        uint8 tempAddr;
        uint8 byteCount;
        uint8 bitCount;
        uint16 crcData;
        uint8 i,k;

    uint8 Data;
        uint8  exit = 0;

    addr = receBuf[3];
        tempAddr =receBuf[3];  //线圈地址

        bitCount = receBuf[5];        //线圈个数
        byteCount = bitCount / 8;//字节数                                        //字节个数
        if(bitCount%8 != 0)
                byteCount++;
        for(k=0;k<4;k++)
        {//字节位置
            //position = k + 3;
                Data=receBuf[k+7];
                for(i=0;i<8;i++)
                {
                    if(        Data &0x01==1)
                           setCoilVal(tempAddr,1);
                        else
                           setCoilVal(tempAddr,0);
                        Data=Data>>1;

                        tempAddr++;
                        if(tempAddr >=addr+bitCount)
                        {
                                exit = 1;
                                break;
                        }
                }
                if(exit == 1)
                        break;
        }

         EEPROMSectorErase(0);       //从EEPROM的相对0地址扇区擦除
     EEPROMWriteByte(0,localAddr);
         EEPROMWriteByte(1,coilreg1);
         EEPROMWriteByte(2,coilreg2);
         EEPROMWriteByte(3,coilreg1);
         EEPROMWriteByte(4,coilreg2);

        sendBuf[0] = localAddr;
        sendBuf[1] = 0x0f;
        sendBuf[2] = receBuf[2];
        sendBuf[3] = receBuf[3];
    sendBuf[4] = receBuf[4];
        sendBuf[5] = receBuf[5];
        crcData = crc16(sendBuf,6);
        sendBuf[6] = crcData >> 8;
        sendBuf[7] = crcData & 0xff;
        sendCount = 8;
        //beginSend();
}
//检查uart0数据
void checkComm0Modbus(void)
{
        uint16 crcData;
        uint16 tempData;

        if(receCount > 4)
        {
                switch(receBuf[1])
                {
                        case 2://读取线圈状态(读取点 16位以内)
                        case 3://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case 5://强制单个线圈
                        case 6://设置单个寄存器
                                        if(receCount >= 8)
                                        {//接收完成一组数据
                                                //应该关闭接收中断

                                                if(receBuf[0]==localAddr && checkoutError==0)
                                                {
                                                        crcData = crc16(receBuf,6);
                                                        if(crcData == receBuf[7]+(receBuf[6]<<8))
                                                        {//校验正确
                                                                if(receBuf[1] == 2)
                                                                {//读取多路继电器状态
                                                                        readCoil();
                                                                }
                                                                else if(receBuf[1] == 3)
                                                                {//读取保持寄存器(一个或多个)

                                                                        readRegisters();

                                                                }
                                                                else if(receBuf[1] == 5)
                                                                {//强制某个继电器输出
                                                                        forceSingleCoil();
                                                                }
                                                                else if(receBuf[1] == 6)
                                                                {
                                                                        presetSingleRegister();
                                                                }

                                                        }
                                                }
                                                receCount = 0;
                                                checkoutError = 0;
                                        }
                                        break;
                        case 15://设置多个线圈
                                        tempData = receBuf[6];
                                        tempData += 9;        //数据个数
                                        if(receCount >= tempData)
                                        {
                                                if(receBuf[0]==localAddr && checkoutError==0)
                                                {
                                                        crcData = crc16(receBuf,tempData-2);
                                                        if(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8)+ receBuf[tempData-1])
                                                        {
                                                                forceMultipleCoils();
                                                        }
                                                }
                                                receCount = 0;
                                                checkoutError = 0;
                                        }
                                        break;

                        case 16://设置多个寄存器
                                        tempData = (receBuf[4]<<8) + receBuf[5];
                                        tempData = tempData * 2;        //数据个数
                                        tempData += 9;
                                        if(receCount >= tempData)
                                        {
                                                if(receBuf[0]==localAddr && checkoutError==0)
                                                {
                                                        crcData = crc16(receBuf,tempData-2);
                                                        if(crcData == (receBuf[tempData-2]<<8)+ receBuf[tempData-1])
                                                        {
                                                                presetMultipleRegisters();
                                                        }
                                                }
                                                receCount = 0;
                                                checkoutError = 0;
                                        }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checkComm0(void)
//取线圈状态
uint16 getCoil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只取低8位地址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1:  if(OUT1==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 if(OUT2==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3: if(OUT3==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4: if(OUT4==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5: if(OUT5==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6: if(OUT6==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7: if(OUT7==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8: if(OUT8==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9: if(OUT9==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0: if(OUT10==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1:  if(OUT11==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2: if(OUT12==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3: if(OUT13==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4: if(OUT14==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5: if(OUT15==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6: if(OUT16==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
uint16 getCoilVal12(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只取低8位地址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17: if(OUT17==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8: if(OUT18==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19: if(OUT19==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0: if(OUT20==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1:  if(OUT21==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2: if(OUT22==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3: if(OUT23==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4: if(OUT24==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5: if(OUT25==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6: if(OUT26==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7: if(OUT27==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8: if(OUT28==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29: if(OUT29==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30: if(OUT30==0)
                                    *tempData|=0x01;
                                   else
                                   *tempData&=0xfe;
                                        break;
                case 31:  *tempData|=0x01;
                            break;
                case 32:  *tempData|=0x01;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
//设定多个继电器状态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setCoil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if(tempData==1)
                          {
                                   OUT1=0;
                                   coilreg1&=0xfe;
                                   }
                                  else
                                  {
                                    OUT1=1;
                                    coilreg1|=0x01;
                                  }
                                break;
                case 1:        if(tempData==1)
                         {
                                   OUT2=0;
                                   coilreg1&=0xfd;
                                   }
                                  else
                                  {
                                   OUT2=1;
                                   coilreg1|=0x02;
                                  }
                                  break;
                case 2:        if(tempData==1)
                         {
                                   OUT3=0;
                                   coilreg1&=0xfb;
                                   }
                                  else
                                  {
                                   OUT3=1;
                                   coilreg1|=0x04;
                                  }
                                  break;
                case 3:  if(tempData==1)
                          {
                                   OUT4=0;
                                   coilreg1&=0xf7;
                                   }
                                  else
                                  {
                                   OUT4=1;
                                   coilreg1|=0x08;
                                  }
                                  break;
                case 4:        if(tempData==1)
                          {
                                   OUT5=0;
                                   coilreg1&=0xef;
                                   }
                                  else
                                  {
                                   OUT5=1;
                                   coilreg1|=0x10;
                                  }
                                  break;
                case 5:         if(tempData==1)
                          {
                                   OUT6=0;
                                   coilreg1&=0xdf;
                                   }
                                  else
                                  {
                                   OUT6=1;
                                   coilreg1|=0x20;
                                  }
                                  break;
                case 6:         if(tempData==1)
                          {
                                   OUT7=0;
                                   coilreg1&=0xbf;
                                   }
                                  else
                                  {
                                   OUT7=1;
                                   coilreg1|=0x40;
                                  }
                                  break;
                case 7:         if(tempData==1)
                          {
                                   OUT8=0;
                                   coilreg1&=0x7f;
                                   }
                                  else
                                  {
                                   OUT8=1;
                                   coilreg1|=0x80;
                                  }
                                  break;

                case 8:        if(tempData==1)
                          {
                                   OUT9=0;
                                   coilreg2&=0xfe;
                                   }
                                  else
                                  {
                                   OUT9=1;
                                    coilreg2|=0x01;
                                  }
                                break;
                case 9:        if(tempData==1)
                         {
                                   OUT10=0;
                                   coilreg2&=0xfd;
                                   }
                                  else
                                  {
                                   OUT10=1;
                                   coilreg2|=0x02;
                                  }
                                  break;
                case 10:        if(tempData==1)
                         {
                                   OUT11=0;
                                   coilreg2&=0xfb;
                                   }
                                  else
                                  {
                                   OUT11=1;
                                   coilreg2|=0x04;
                                  }
                                  break;
                case 11:  if(tempData==1)
                          {
                                   OUT12=0;
                                   coilreg2&=0xf7;
                                   }
                                  else
                                  {
                                   OUT12=1;
                                   coilreg2|=0x08;
                                  }
                                  break;
                case 12:        if(tempData==1)
                          {
                                   OUT13=0;
                                   coilreg2&=0xef;
                                   }
                                  else
                                  {
                                   OUT13=1;
                                   coilreg2|=0x10;
                                  }
                                  break;
                case 13:         if(tempData==1)
                          {
                                   OUT14=0;
                                   coilreg2&=0xdf;
                                   }
                                  else
                                  {
                                   OUT14=1;
                                   coilreg2|=0x20;
                                  }
                                  break;
                case 14:  if(tempData==1)
                          {
                                   OUT15=0;
                                   coilreg2&=0xbf;
                                   }
                                  else
                                  {
                                   OUT15=1;
                                   coilreg2|=0x40;
                                  }
                                  break;
                case 15:  if(tempData==1)
                          {
                                   OUT16=0;
                                   coilreg2&=0x7f;
                                   }
                                  else
                                  {
                                   OUT16=1;
                                   coilreg2|=0x80;
                                  }
                                  break;
           case 16:        if(tempData==1)
                          {
                                   OUT17=0;
                                   coilreg3&=0xfe;
                                   }
                                  else
                                  {
                                   OUT17=1;
                                    coilreg3|=0x01;
                                  }
                                break;
                case 17: if(tempData==1)
                         {
                                   OUT18=0;
                                   coilreg3&=0xfd;
                                   }
                                  else
                                  {
                                   OUT18=1;
                                   coilreg3|=0x02;
                                  }
                                  break;
                case 18:        if(tempData==1)
                         {
                                   OUT19=0;
                                   coilreg3&=0xfb;
                                   }
                                  else
                                  {
                                   OUT19=1;
                                   coilreg3|=0x04;
                                  }
                                  break;
                case 19:  if(tempData==1)
                          {
                                   OUT20=0;
                                   coilreg3&=0xf7;
                                   }
                                  else
                                  {
                                   OUT20=1;
                                   coilreg3|=0x08;
                                  }
                                  break;
                case 20:        if(tempData==1)
                          {
                                   OUT21=0;
                                   coilreg3&=0xef;
                                   }
                                  else
                                  {
                                   OUT21=1;
                                   coilreg3|=0x10;
                                  }
                                  break;
                case 21:         if(tempData==1)
                          {
                                   OUT22=0;
                                   coilreg3&=0xdf;
                                   }
                                  else
                                  {
                                   OUT22=1;
                                   coilreg3|=0x20;
                                  }
                                  break;
                case 22:  if(tempData==1)
                          {
                                   OUT23=0;
                                   coilreg3&=0xbf;
                                   }
                                  else
                                  {
                                   OUT23=1;
                                   coilreg3|=0x40;
                                  }
                                  break;
                case 23:  if(tempData==1)
                          {
                                   OUT24=0;
                                   coilreg3&=0x7f;
                                   }
                                  else
                                  {
                                   OUT24=1;
                                   coilreg3|=0x80;
                                  }
                                  break;
                case 24:  if(tempData==1)
                          {
                                   OUT25=0;
                                   coilreg4&=0xfe;
                                   }
                                  else
                                  {
                                   OUT25=1;
                                    coilreg4|=0x01;
                                  }
                                break;
                case 25: if(tempData==1)
                         {
                                   OUT26=0;
                                   coilreg4&=0xfd;
                                   }
                                  else
                                  {
                                   OUT26=1;
                                   coilreg4|=0x02;
                                  }
                                  break;
                case 26: if(tempData==1)
                         {
                                   OUT27=0;
                                   coilreg4&=0xfb;
                                   }
                                  else
                                  {
                                   OUT27=1;
                                   coilreg4|=0x04;
                                  }
                                  break;
                case 27:  if(tempData==1)
                          {
                                   OUT28=0;
                                   coilreg4&=0xf7;
                                   }
                                  else
                                  {
                                   OUT28=1;
                                   coilreg4|=0x08;
                                  }
                                  break;
                case 28:        if(tempData==1)
                          {
                                   OUT29=0;
                                   coilreg4&=0xef;
                                   }
                                  else
                                  {
                                   OUT29=1;
                                   coilreg4|=0x10;
                                  }
                                  break;
                case 29:  if(tempData==1)
                          {
                                   OUT30=0;
                                   coilreg4&=0xdf;
                                   }
                                  else
                                  {
                                   OUT30=1;
                                   coilreg4|=0x20;
                                  }
                                  break;
                case 30:  if(tempData==1)
                          {
                                   coilreg4&=0xbf;
                                  }
                                  break;
                case 31:  if(tempData==1)
                          {
                                   coilreg4&=0x7f;
                                  }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uint16 setCoilVal(uint16 addr,uint16 data)

//取寄存器值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tempData=RegBuf[0];
                                break;
                case 1:        *tempData=RegBuf[1];
                                break;
                case 2:        *tempData=RegBuf[2];
                                break;
                case 3:        *tempData=RegBuf[3];
                                break;
                case 4:        *tempData=RegBuf[4];
                                break;
                case 5: *tempData=RegBuf[5];
                                break;
                case 6:        *tempData=RegBuf[6];
                                break;
                case 7:        *tempData=RegBuf[7];
                                break;
                case 8: *tempData=RegBuf[8];
                                break;
                case 9:        *tempData=RegBuf[9];
                                break;
                case 10:*tempData=RegBuf[10];
                                break;
                case 11:*tempData=RegBuf[11];
                                break;
                case 12: *tempData=RegBuf[12];
                                break;
                case 13:*tempData=RegBuf[13];
                                break;
                case 14: *tempData=RegBuf[14];
                                break;
                case 15: *tempData=RegBuf[15];
                                break;                                           //本机地址 功能吗 寄存器地址高 寄存器地址低  数据数目高  数据数目低
                case 16:*tempData=localAddr;          //读取本地地址指令  01 03 00 10 00 01   其中xx为修改的地址值
                                break;                                          //            响应:01 03 02 00 01
                default:                                                  //   本机地址  功能吗  字节数  寄存器值高  寄存器值低
                                break;
        }

        return result;
}//uint16 g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data)

//设置寄存器值 返回0表示成功
uint16 s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tempData)
{
        uint16 result = 0;
        uint16 tempAddr;

        tempAddr = addr & 0xfff;

        switch(tempAddr & 0xff)
        {
                case 0:        RegBuf[0]=tempData;
                                break;
                case 1:        RegBuf[1]=tempData;
                                break;
                case 2:        RegBuf[2]=tempData;
                                break;
                case 3:        RegBuf[3]=tempData;
                                break;
                case 4:        RegBuf[4]=tempData;
                                break;
                case 5:        RegBuf[5]=tempData;
                                break;
                case 6:        RegBuf[6]=tempData;
                                break;
                case 7:        RegBuf[7]=tempData;
                                break;
                case 8:        RegBuf[8]=tempData;
                                break;
                case 9:        RegBuf[9]=tempData;
                                break;
                case 10:RegBuf[10]=tempData;
                                break;
                case 11:RegBuf[11]=tempData;
                                break;
                case 12:RegBuf[12]=tempData;
                                break;
                case 13:RegBuf[13]=tempData;
                                break;
                case 14:RegBuf[14]=tempData;
                                break;
                case 15:RegBuf[15]=tempData;
                                break;                                   //      本地地址 功能码  寄存器地址高  寄存器地址低  寄存器值高 寄存器地址低
            case 16:localAddr=tempData;          //       设置本地地址指令  01 06 00 10 00 xx  其中xx为修改的地址值
                             EEPROMSectorErase(0);  //从EEPROM的相对0地址扇区擦除
                 EEPROMWriteByte(0,localAddr);
                                 EEPROMWriteByte(1,coilreg1);
                                 EEPROMWriteByte(2,coilreg2);
                                break;                                  //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ult;
}//uint8 setRegisterVal(uint16 addr,uint16 data)

modbus30路完善版本(看门狗).rar

网友A(2020-02-21):
楼主辛苦,希望多多出些这样的好帖子,受益匪浅;

网友B(2024-02-25):
感谢您的无私奉献,买过您的板子,也是对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