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部分外设的使用源程序

楼主(2019-11-17):
工程包含:adc dma timer1 usart , i2c等等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LIKE51.h"
#include "stm32f10x_gpio.h"
#include "clockoutput.h"
#include "i2c.h"
#include "stm32f10x_adc.h"
#include "adc.h"
#include "gpio.h"
#include "dma.h"
#include "stm32f10x_dma.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变量定义
u8 temp = 0;
u8 temp1 = 0;
int ADC_ConvertedValue;
float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extern u16 CCR1_Val;
extern u16 CCR2_Val;
extern u16 CCR3_Val;

extern  u8 sendbuf[2];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int main(void)
{
        /************时钟配置******************/
  //时钟在startup.s文件中已经设置,可在system_stm32f10x.c中查看

        /**************PC13引脚输出方波***************/
        GPIO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输出***************/
  //        ClockOutput_Configuration();

  /**************I2C通信初始化***************/
  //        IIC_Init();

  /***************ADC初始化*****************/
        //ADC_Config();
        //ADC_Config_PA2();

         /***************ADC DMA初始化*****************/
  //        DMA_Configuration();
  //        ADC_Config_PA1PA2();

         /***************Timer1初始化*****************/
         //Timer1_Config();

         /****************timer3通道初始化**********************/
         //使能中断前要先打开对应外设时钟
         //Timer1_Interrupt_Initial();
         //Timer1_Config1();

         /****************ADC temperature initial**********************/
         //Temperature_Config();

                /****************usart initial**********************/
          //USART_Config();

         /****************usart DMA initial**********************/
         USART_Config();
         USART_DMA_Configuration();
         sendbuf[0] = 0x55;
         sendbuf[1] = 0xA5;

        delay_1us(100);
        while (1)
        {
                /**************I2C通信***************/
    //temp =SMBus_Read(0x55, 0x01, 1);
    //temp1 =SMBus_Read(0x55, 0x02, 1);

    /*********PC13灯闪烁********/
         {
                 PCout(13)=1;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PCout(13)=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delay_1us(60000);
         }

   /*********ADC启动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软件启动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获取转换结果*ADC_ConvertedValue*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float)ADC_ConvertedValue*(3.3/4096);   //计算实际电压*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 DMA启动转换********/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软件启动
          //while(!DMA_GetFlagStatus(DMA1_FLAG_TC1));  //等待转换完成
          //PA0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Value[0]; // 获取转换结果*ADC_ConvertedValue*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float)ADC_ConvertedValue*(3.3/4096);   //计算实际电压*ADC_ConvertedValueLocal*
    //PA1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Value[1]; // 获取转换结果*ADC_ConvertedValue*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float)ADC_ConvertedValue*(3.3/4096);   //计算实际电压*ADC_ConvertedValueLocal*

                /*********ADC temperature using********/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软件启动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ADC_FLAG_EOC ));  //等待转换完成
          //ADC_Converted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 获取转换结果*ADC_ConvertedValue*
          //ADC_ConvertedValueLocal = (float)(( 1.38 - ADC_ConvertedValue*3.3/4096) /0.0043 + 25);   //计算实际电压*ADC_ConvertedValueLocal*

                /*********usart using. send one byte test********/
                //SK_UsartSendChar(0x55);
                //SK_UsartSendChar(0xA5);

                /*********usart DMA using. send  byte test********/
                if(temp == 0x01)
                {
                   USART_Send_Data(sendbuf, 2);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