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fine在汇编语言中是什么指令

楼主(2019-11-18):
define在汇编语言中是什么指令,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A:
#include "stc15w_asm.h"

#define NONE_PARITY     0       //无校验
#define ODD_PARITY      1       //奇校验
#define EVEN_PARITY     2       //偶校验
#define MARK_PARITY     3       //标记校验
#define SPACE_PARITY    4       //空白校验

#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定义校验位

#define     PWM_MAX         126
#define     PWM_star        248
#define     PWM_OFF         252

基本是个代用关系,用左边的符号代用右边的数字,写起来直观些而已。

网友B:
在汇编语言中使用EQU,如下
NONE_PARITY   EQU  0       //无校验
ODD_PARITY      EQU  1       //奇校验
EVEN_PARITY    EQU   2       //偶校验
MARK_PARITY    EQU   3       //标记校验
SPACE_PARITY    EQU  4       //空白校验

PARITYBIT   EQU  EVEN_PARITY   //定义校验位

PWM_MAX    EQU       126
PWM_star    EQU      248
PWM_OFF   EQU        252

网友C:
#define 是伪指令,不参与运算,编译器在编译时就将最后一字代换掉前一字。

网友D:
用来替换一些很长的指令 #define A B
你想写B时候,可以用A代替

网友E:
DEFINE是伪指令啊,伪指令是汇编指令的一种,它没有对应的机器指令,所以它不是机器指令的助记符,仅仅在编译阶段由编译器执行,编译成功后,伪指令就消失了,所以在程序执行时,伪指令是得不到处理器光顾的,实际上,程序执行时,伪指令已不存在。

网友F:
预编译定义
像是 #define  a   abc
他会在编译时找到a然后把他们都换成abc
通常会用  #define pi  3.14    这样的语句定义数字

网友G:
#define是宏定义 预指令

网友H:
伪指令 替换的作用

网友I:
define意思就是“规定、使明确、下定义”的意思,在程序中就是这样使用的

网友J:
c51:
#define MY_NAME 2030693
A51汇编:
MY_NAME EQU 2030693

网友K:
#define  //定义一个标识符来表示变量

网友K:
#define  //定义一个标识符来表示常量
例:#define  PI 3.14
(在后面的程序中要是还用到3.14就可以用PI来表示)

网友L:
C语言里的宏定义, 汇编有相同功能的指令

网友M:
define起替换、定义的作用,增强可读性

网友N:
这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