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第一人称视角的视频车

楼主(2019-11-18):
家里翻出来了很久之前买的智能车,这种车大家某宝搜索智能小车可以搜到

这个车是三轮的,所以转向通过差速转向,后面的一个轮子是个万向轮,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三轮车

这个小车上面板的面积还挺大的,所以准备装载一些设备上去,让他动起来。
刚好之前玩穿越四轴的时候,遗留下来一副摄像头和5.8G图传,所以索性将其加上摄像头,变身成为视频车

之前制作气垫船的时候做的遥控器,现在就用这个当遥控吧,上面有两个摇杆,我可以分别用来控制前进后退转向以及摄像头的摆动。

发射端有了,下面呢就是开动焊接一块接受板出来,我使用一块闲置的arduino pro mini板,用来当作核心控制板,接下来完成电路图的绘制。手绘这种较复杂的电路图并不太方便,我选择在电脑上绘制电路图

根据电路图找到相应的元件,无线模块采用的是NRF24L01,电机驱动采用L293D,稳压芯片是AMS1117,都是一些较常见的芯片。

焊接好之后的样子

看看背面,虽然说电路不太复杂,但还是耗费我将近2个半小时的时间。电源接口预留的是航模电池上常用的T头

接受板与发射板

焊接好的板子安装到小车上

下面为摄像头制作云台,首先拿出两颗来自银燕的ES08A 9G舵机(舵机上白色的是704硅胶,以前做防水的时候留下的)

找出一个塑料合页

裁出一片kt板,将舵机,合页以及kt板粘在一起

准备好一套快速调节器以及一个废旧的舵机摇臂

将摇臂的头部切下来

粘贴在合页的一侧

链接上拉杆钢丝以及快速调节器,一个简易的舵机云台就制作好了

换个角度

拿出摄像头以及图传发射器

观察到摄像头后部有一颗7805稳压芯片,故推测此摄像头内部核心是5V供电的,正好我的接收板也是用5V供电的,所以准备改造摄像头,使用接收板给摄像头供电。

利用热风枪解焊下7805芯片,用一个导线短接输入和输出焊盘,如图所示。这样改造好的摄像头可以使用5V供电了

焊接图传供电线,链接摄像头,准备测试图传

拿出鹰眼接受一体机

调到与发射相同频率,给接收板上电,屏幕上显示出了摄像头拍到的画面

装配云台以及图传到小车上,完成如图

发射接收大合影

兴奋的下地玩耍,结果云台舵机行程过大,把kt板折断了

看来自制的云台还是不靠谱,于是在某宝上淘了一个

安装过程中

安装摄像头

正好从dfrobot购买的圆形车到了

看起来做工不错,颜值很高,小电机挺别致

索性抛弃原来的破车底盘,移植到这辆小车上

拿出4个铜柱以及螺丝

在一张kt板上钻孔

将kt板安装到车上,架高云台,方便下面安装接收板

从后面看下

再换个角度

拿出电机的电线,以及一个18650的电池盒(改用18650供电了)

焊接好

组装起来

桌面上跑跑

转动一下摄像头

下地跑跑

完成!

网友A:
高手啊,今天看你多少帖子了,大哥记得多多在这里发发帖子分享经验

网友B(2020-02-29):
楼主点子多,看了他好几篇文章,都很详细,有创新,希望多多出刊

网友C(2020-08-15):
这个是个高手

网友D(2020-09-16):
楼主做了我一直想做的事情

网友E(2021-07-25):
可以WIFI远程控制的吗

网友F(2022-02-22):
很详细,有创新,希望多多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