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纯硬件实现恒温控制?

楼主(2019-11-18):
我们通常用单片机写个程序,利用ADC进行检测,从而实现恒温控制。但是现在不能用程序,怎么用纯硬件实现呢?大家有没有好的思路,谢谢。

网友A:
1、温度控制精度要求?
2、器件有什么使用限制?

网友B:
用纯硬件的话由于元件的离散性每一个都要调元件参数才行吧

网友C:
UPC1701
目前为止,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温度控制电路了,温度控制跟软件PID控制差不多的
用运放也行,但运放的温度控制并不好用

网友D:
随便拆个温控器,就有了,热电偶的,PT100的,运放LM324+7107+可调电阻+数码管或是指针式表头+继电器
运放LM324之类芯片:放大传感器信号并进行比较。
7107:双积分转换芯片,对运放传过来的信号进行模数转换就是AD转换,然后送数码管显示。
可调电阻:用来设定运放的比较值或是说设定温度。
继电器:弱电控制强电。
再加一句:不用数码管显示,用指针表头 的,连7107双积分转换芯片都 不要了,运放放大后出来的电压一路送下级运放进行比较,一路送表头进行显示。
就这样。

网友E:
没有精度要求最简单的是----双金属片

网友F:
需要你有很好的硬件基础知识,在86年之前,你提出的温控,多数都是硬件做的,现在也还有。只是单片机、PLC更方便、更智能。

网友G:
运放可以实现恒温控制 需要细心的调整

网友H:
三极管足够用,组成多级放大通过负反馈可得稳定倍数以满足精度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温度控制精度要求?
2、器件有什么使用限制?

您好,6度左右,器件只要不太罕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UPC1701
目前为止,性价比很高的一个温度控制电路了,温度控制跟软件PID控制差不多的
用运放也行,但运放的 ...

好的,我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拆个温控器,就有了,热电偶的,PT100的,运放LM324+7107+可调电阻+数码管或是指针式表头+继电器
运放 ...

厉害,谢谢老哥。

楼主:
引用 网友F:
需要你有很好的硬件基础知识,在86年之前,你提出的温控,多数都是硬件做的,现在也还有。只是单片机、PLC ...

我网上看看,按照你这么说,以前应该很多。

网友I:
用比较器就可以

网友J:
按温度设定范围确定取样阻值,控温动差调整反馈电阻阻值。

楼主:
谢谢您,我网上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三极管足够用,组成多级放大通过负反馈可得稳定倍数以满足精度要求。

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纯硬件的话由于元件的离散性每一个都要调元件参数才行吧

具体的我也不懂,才刚开始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运放可以实现恒温控制 需要细心的调整

好的,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按温度设定范围确定取样阻值,控温动差调整反馈电阻阻值。

谢谢,非常辛苦您。我模拟一下这个电路图。

网友K:
双金属片类的,和压力气包式两种常见的形式。前者在桶装水饮水机里面用的有。后者在烤箱、冰箱里用的多。

网友L:
电接点温度计配合驱动电路就可以了。另外,热敏电阻,LM35DZ温度传感器配合555或者LM358,393等都可以完成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L:
电接点温度计配合驱动电路就可以了。另外,热敏电阻,LM35DZ温度传感器配合555或者LM358,393等都可以完成设 ...

好的,谢谢您。现在方案很多,我挑选一个去实现。非常感谢各位大佬提出的方案,让我成长了很多。

网友M:
一般的话 用运放做 PID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