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单片机消隐总是不行?

楼主(2019-11-18):
要求是初始值1234,随按键加减

第一段的阴影总是和最后一位一样……
求大神解答谢谢

#include<reg52.h>
sbit KEY=P3^4;
sbit KEY1=P3^5;
sbit seg1=P2^4;
sbit seg2=P2^5;
sbit seg3=P2^6;
sbit seg4=P2^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int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h;
  h=1234;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0)
       {
         delay(1);
         if(KEY==0)
          {
             h++;
          }
                 while(!KEY)1;
       }

     if(KEY1==0)
       {
         delay(1);
         if(KEY1==0)
           {
            h--;
           }
                 while(!KEY1);
       }

P2 = 0X10;
P0=a[h/1000];
delay(2);
P2 = 0X00;

P2=0X20;
P0=a[h%1000/100];
delay(2);
P2=0X00;

P2=0X40;
P0=a[h%100/10];
delay(2);
P2=0X00;

P2=0x80;
P0=a[h%10];
delay(2);
P2=0X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网友A:
您好,看程序没啥问题,是不是硬件的问题,可以考虑换个板子试一下。

网友B:
尝试P0清零后,再给P2置位,再给P0斌值

网友C:
消隐方式不当
#include<reg52.h>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seg1=P2^4;
sbit seg2=P2^5;
sbit seg3=P2^6;
sbit seg4=P2^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unsigned char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int h;

void main()
{
        h=1234;
        while(1)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h++;
                        }
                        while(!KEY1);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h--;
                        }
                        while(!KEY2);
                }
                P2=0X10;
                P0=a[h/1000];
                delay(2);
                P0=0X00;

                P2=0X20;
                P0=a[h%1000/100];
                delay(2);
                P0=0X00;

                P2=0X40;
                P0=a[h%100/10];
                delay(2);
                P0=0X00;

                P2=0x80;
                P0=a[h%10];
                delay(2);
                P0=0X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网友D:
P2 = 0X10;
P0=a[h/1000];
delay(2);
P2 = 0X00;

次序不对,改成:
<blockquote>P2 = 0x00;  // 先关闭公共端

编辑一下原因:直接粘贴的代码还是显示不全,要先粘贴到text,再复制粘贴到这里才能显示全。

楼主:
解决了谢谢 最后一行 P0清零后先赋值位选后段选 代码如下#include<reg52.h>
sbit KEY=P3^4;
sbit KEY1=P3^5;
sbit seg1=P2^4;
sbit seg2=P2^5;
sbit seg3=P2^6;
sbit seg4=P2^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int a[]={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int h;

void main()
{
  h=6152;
while(1)
  {
     if(KEY==0)
       {
         delay(1);
         if(KEY==0)
          {
             h++;
          }
                 while(!KEY);
       }

     if(KEY1==0)
       {
         delay(1);
         if(KEY1==0)
           {
            h--;
           }
                 while(!KEY1);
       }

P2 = 0X00;
P0=a[h/1000];
P2 = 0X10;
delay(500);
P2 = 0X00;

P0=a[h%1000/100];
P2=0X20;
delay(500);
P2=0X00;

P0=a[h%100/10];
P2=0X40;
delay(500);
P2=0X00;

  P0=a[h%10];
  P2=0x80;
delay(500);
P2=0X00;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xms)
{
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

网友E:
消隐的是led的段数据P0,而不是位数据P2,可按下面模式修改,并调整delay时间
                P2=0X10;
                P0=a[h/1000];
                delay(2);
               P0=0x00
               delay();

网友F:
延时做的不好,再改进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延时做的不好,再改进一下

嗯嗯打错了 改5功能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