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关于pwm控制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9-11-18):
题主写了一个程序来测速,想用pwm来控制电机快慢,但是在keil仿真后发现,pwm产生了0.2314s后自动停止,不知道是哪方面的原因,自己觉得是其他中断打断了pwm产生的中断,但是又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有该怎么改代码,想请教一下大家,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 unsigned int

uch code table[]="Duty Ratio:";
uch code able[]="Rev:";
uin count,countt,rad,f,t,g,s,b,q,w;
uin b = 0;
uin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

sbit rs=P1^2;
sbit rw=P1^1;
sbit en=P1^0;

sbit down = P1^5;
sbit up = P1^6;
sbit fan=P1^4;

void delay(uin time)
{
    uin i,j;
    for(i=time;i>0;i--)
        for(j=120;j>0;j--);
}

void time0()
{

    TMOD=0x21;

    TH0=0xdc;
    TL0=0x00;
    ET0=1;
    TR0=1;

    IT1=1;
    EX1=1;
//    EA=1;

    TH1=255;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1=255;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ET1=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

    EA=1;        //允许总中断
    fan=0xff;      //初始化输出端口
    PWM_T=50;
}

//uch lcd_readbusy()
//{
//    uch temp;
//    rs=0;
//    rw=1;
//    _nop_();
//    P2=0xff;
//    _nop_();
//    en=1;
//    _nop_();
//    temp=P2;
//    _nop_();
//    en=0;
//    return(temp&0x80);
//}
void write_com(uch com)
{
    while(lcd_readbusy());
    rs=0;
    rw=0;
    P2=com;
    delay(5);
    en=1;
    delay(10);
    en=0;
}
void write_data(uch dat)
{
    while(lcd_readbusy());
    rs=1;
    rw=0;
    P2=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display1()    {

    countt=count/3;
    f=count*10/3%10;
    g=countt%10;
    s=(countt/10)%10;
    b=(countt/100)%10;
    q=(countt/1000)%10;
    w=countt/10000;

    write_com(0xc0+5);
    write_data(w+0x30);  //万位
    write_com(0xc0+6);
    write_data(q+0x30); //千位
    write_com(0xc0+7);
    write_data(b+0x30);   //百位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a(s+0x30); //十位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a(g+0x30); //个位
    write_com(0xc0+11);
    write_data(f+0x30); //浮点位
}
void init()
{    uin i=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i=0;i<11;i++)
    {
        write_data(table[i]);
    }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a('%');

    write_com(0xc0);
    for(i=0;i<4;i++)
    {
        write_data(able[i]);
    }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a('.');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a('R');
    write_data('P');
    write_data('S');    // 转每秒

}
//void button()
//{
//     if(!up)
//             {
//                if(PWM_T<250)
//                    {
//                      PWM_T++;
//                    }
//
//                delay(10);
//            }
//         if(!down)
//             {
//                if(PWM_T>0)
//                    {
//                      PWM_T--;
//                    }
//
//                delay(10);
//            }
//}
void main()
{
//    init();
    time0();
    count=0;
    t=0;
    b=0;

    while(1)
    {
//        button();

}
  }
writerdown_time1() interrupt 2
{
    count++;
}
taker_time2() interrupt 1
{
    t++;
    TH0=0xdc;
    TL0=0x00;
    if(t==200)
    {
        display1();
        count=0;
        t=0;
    }
}
time3() interrupt 3
{
         b++;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b==250)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b=0;  //使t=0,开始新的PWM周期
              fan=0x00;  //输出端口
         }

     if(PWM_T==b)  //按照当前占空比切换输出为高电平
         {
             fan=0xff;        //
         }
}

网友A:
用硬件PWM吧

网友A:
#include        "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pwm.h"

unsigned char  off_mark _at_(0x36);
unsigned char  DUTY5 _at_(0x37);
unsigned char  ir_code _at_(0x3d);//

unsigned char SYSTEM_TIM0 _at_(0x65);
unsigned char SYSTEM_TIM1 _at_(0x66);
//==========================================================*/
void PWM_config(void)
{

    P_SW2 |= 0x80;

    PWMCKS = 0x00;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

    PWM5T1 = 1;
    PWM5T2 = 0;
    PWM5CR = 0x00;                  //0x00 PWM5输出到P2.3  //  0x08 pwm5输出到4.2

    PWMCFG = 0x00;                  //配置PWM的输出初始电平为低电平
    PWMCKS = 0x00;                  //选择PWM的时钟为Fosc/(0+1)
    PWMC = CYCLE;                   //设置PWM周期         //设置PWM周期

          PIN_SW2 |= 0x80;                //使能访问XSFR

    DUTY5= 2;

          PWM5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5T2 = CYCLE * DUTY5 / 255;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占空比为(PWM2T2-PWM2T1)/PWMC

        PWMCR = 0x01;                   //使能PWM信号输出         //01 /01000001
  PWMCR |= 0x80;                  //使能PWM模块
        //PWMCR |= 0x01;                            //ch2
        //PWMCR |= 0x02;                            //ch3
        //PWMCR |= 0x04;                            //ch4
        PWMCR |= 0x08;                            //ch5
        //PWMCR |= 0x10;                            //ch6
        //PWMCR |= 0x20;                            //ch7

         PIN_SW2 &= ~0x80;                    //xx访问XSFB
}
//==============================================================
//函数:void PWM_updata(void)
//描述:pwm 数据处理
//功能:
//调试:           ok
//==============================================================
void PWM_updata(void)
{
          PIN_SW2 |= 0x80;                 //使能访问XSFR

          PWM5T1 = 0x0000;                 //设置PWM2第1次反转的PWM计数
    PWM5T2 = CYCLE * DUTY5 / 255;    //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占空比为(PWM2T2-PWM2T1)/PWMC
          PWMCR |= 0x08;                             //ch5

          PIN_SW2 &= ~0x80;                     //xx访问XSFR         */

         PWM_updata_ON_OFF();
}

//=========================================================================
//函数: void PWM_updata_ON_OFF(void)
//功能:PWM 数值判断是否需要关闭PWM输出端为0,PWM开关控制
//=========================================================================
void PWM_updata_ON_OFF(void)
{

  if(DUTY5 <= 0x03)
        {
         PWMCR &=~ 0x08;
         PWM5= 0;
                off_mark=0;
        }
else if(DUTY5 >= 0x0fe)
        {
         PWMCR &=~ 0x08;
         PWM5= 1;
                off_mark=1;
        }
        else
        {
          PIN_SW2 |= 0x80;
    PWM5T2 = CYCLE * DUTY5 / 255;//设置PWM2第2次反转的PWM计数//占空比为(PWM2T2-PWM2T1)/PWMC
          off_mark=2;
                PIN_SW2 &=~ 0x80;

          PWMCR |= 0x0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