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画pcb电路 没有接地,没有接电源

楼主(2019-11-18):
我画了pcb封装,在原理图对应的芯片原理图上设置上对应的封装后,画出的pcb图中没有接地,没有接电源

网友A:
估计你没有用原理图更新PCB,老方法是原理图生成网络表,PCB引入网络表,如果做了这些还不行,就是原理图元件引脚放反或者没有连接到地线和电源,或者是和PCB封装的序号不对

网友B:
你接上地啊,NET网络连接地

网友C:
你的原理图部分没有把电源和地画上,就是没有电源和地对应的引脚。

网友D:
库里面画了只是标号,需要原理图上连接

网友E:
原理图中的器件一定要有VCC和GND,库中自带的元件都有(只是隐藏了),自己画的元件要画上

网友F:
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引脚号不对应吧

网友G:
原理图元件要和你画的PCB封装相对应,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