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开关键控锁程序,自动门

楼主(2019-11-18):
#include <Servo.h>
#include <Wire.h>
#include <LiquidCrystal_I2C.h>
#include<Stepper.h>

LiquidCrystal_I2C lcd(0x27,16,2);  //配置LCD地址及行列
Servo myservo;        //创建一个舵机控制对象

int led1=3;         //定义LED1引脚
int led2=4;         //定义LED2引脚
int buzzer=5;         //定义蜂鸣器引脚
int button=6;         //定义按键引脚
int length;           //定义一个变量用来表示共有多少个音符
int steps=512;
Stepper myStepper(steps, 8, 9, 10, 11);

int song[] =
{
  /*  歌曲频率*/
589, 495, 441, 495,
  -1, 589, 495, 441, 589,
495,  -1, 495, 495, 495, 441, 495, -1, 495,
589, 495, 441, 589, 495,  -1,
};

float duration[]=
{
  /*  持续的时间 单位 ms */
   1,    1, 0.5, 0.5,
   1,  0.5, 0.5, 0.5, 0.5,
   1,  0.5, 0.5, 0.5,   1, 0.5, 1, 0.5, 0.5,
   0.5,0.5, 0.5, 0.5,   1,   1,
};

void setup()
{
  {
  pinMode(led1,OUTPUT);     //3号数字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pinMode(led2,OUTPUT);     //4号数字口设置为输出状态
  }
  pinMode(buzzer,OUTPUT);
  length = sizeof(song) / sizeof(song[0]);  //这里用了一个sizeof函数,查出数组里有多少个音符
  for (int x = 0; x < length; x++)          //循环音符的次数
   {
     tone(buzzer, song[x]);     //依次播放tune数组元素,即每个音符
     delay(400 * duration[x]);  //每个音符持续的时间,即节拍duration,400是调整时间的越大,曲子速度越慢,越小曲子速度越快
     noTone(buzzer);            //停止当前音符,进入下一音符
   }
   {
  Serial.begin(9600);
  myservo.attach(2);         //绑定对象至D7
  }
  {
    // 设置转速,单位r/min
    myStepper.setSpeed(20);

    // 初始化串口
    Serial.begin(9600);
  }
}

void duoji1()
{
   myservo.write(150);                 //写入角度
   Serial.println(myservo.read());     //打印舵机角度
}

void duoji2()
{
   myservo.write(0);                 //写入角度
   Serial.println(myservo.read());     //打印舵机角度
}

void duoji3()
{
   myservo.write(10);                 //写入角度
   Serial.println(myservo.read());    //打印舵机角度
}
void clockwise()
{
  // 顺时针一次旋转
    Serial.println();
    myStepper.step(520);
    delay(1000);
}
void clockwises()
{
  // 顺时针一次旋转
    Serial.println();
    myStepper.step(-520);
    delay(1000);
}

void xianshi1()
{
   lcd.init();                 //初始化LCD
   lcd.backlight();            //打开背光
   lcd.setCursor(3,0);         //设置显示位置
   lcd.print("Welcome to ");   //显示字符数据
   lcd.setCursor(5,1);         //设置显示位置
   lcd.print("Home !");        //显示字符数据
  }
void xianshi2()
{
   lcd.init();              //初始化LCD
   lcd.backlight();         //打开背光
   lcd.setCursor(4,0);      //设置显示位置
   lcd.print("Good Bye");   //显示字符数据
   lcd.setCursor(4,1);      //设置显示位置
   lcd.print("*Locked*");   //显示字符数据
}
void loop()
{
    jiance();
}

void jiance()

{
  int buttonState = digitalRead(button); // 检测按键
  delay(1000);
  int n =digitalRead(button);            //创建一个变量n,按键状态采集出来赋值给他。
  if (n==HIGH)           //判断n是否为高电平,如果是执行下面的语句,不是则跳过。
  {

     digitalWrite(led2,LOW);           //LED2灭
     digitalWrite(led1,HIGH);          //LED1亮
     xianshi1();               //运行xianshi
     delay(1000);
     duoji1();              //运行xianshi
     setup();
     delay(1000);
     clockwise();                //运行xianshi
     delay(11000);

     digitalWrite(led1,LOW);          //LED1灭
     digitalWrite(led2,HIGH);          //LED2亮
     xianshi2();               //运行xianshi2
      setup();
     clockwises();
     delay(1000);
     duoji2();              //运行xianshi
     delay(1000);
     duoji3();              //运行duoji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