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疑难请教

楼主:
   48V充电器(3842-WK101,双光耦)低压侧没有直流输出。3842第7脚有13V抖动,8脚1V跳动,6脚无输出,3842换了,没坏,开关管也没坏(换后故障现象一样),场管源极接地0.33Ω电阻正常。变压器的3842电源绕组滤波电容100u/50V没坏(加大到220-470u无效)减小310V到7脚的降压电阻无效。431无短路开路。为什么8脚就没有5V电压呢?值得一提的是偶尔直流有输出,太怪了!过流保护?直流输出侧一点电压跳动也没有呀?!初级交流功耗始终是0.9W(空载状态)。敬请师傅解惑。
   多谢各位!问题原来是不接电池充电器是关闭的!靠电池电压启动3842(抬高1脚电位)。接电阻负载没有输出!“偶尔有输出”现象确实有几秒钟。倒显得不正常了。

网友A(2019-11-18):
偶尔有输出?会不会有虚焊的地方?有时候修得迷茫,我都会大面积的补焊一遍元件,然后就好了。因为有的焊点虚焊你看不出来也量不出来。

网友B:
从楼主描素虚焊的概率偏大些

网友C:
你图片上那栅极和漏极是否搭上短路了啊!

网友D:
听听有没有自激声,开关电源经常坏,震荡反溃小电容,电解电容10UF以下的,一端接变压器线圈的,一端接振荡三极管的。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修,反面元件都有参数,可以用数字表逐个测量,对于怀疑的元件用代换法逐一排除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修,反面元件都有参数,可以用数字表逐个测量,对于怀疑的元件用代换法逐一排除

本来不是故障。这好像是“智能充0电器”的固有性质?使用方法不当的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应该不是很难修,反面元件都有参数,可以用数字表逐个测量,对于怀疑的元件用代换法逐一排除

备件不顺手拆东墙补西墙瞎鼓捣玩

网友G(2020-04-13):
我也砬到一样的问题,电路与图中一基本一样,是60伏充电器。查了很多元件也没有效果,电路板低压有散热片的整流管板子烤黑,但测量元件没有坏,3842集成7脚电压波动,在12-14伏之间,3842,调整管都换了,次级低压还是没电压。有输出

网友G:
我的60V充电器(3842-WK101,双光耦)低压侧没有直流输出,电路与上基本一样。3842第7脚有12-14V抖动,8脚有微动电压V跳动,很低。3842,开关管都换过了,7脚供电元件查过没有异常。就是低压部分无任何电压。怀疑是开关变压器,但没有元件换试。在坏前,发觉变压器发热严重。低压整流管附近电路板被烤黑,但元件测量正常。

网友H:
去修一下不就好了

网友F(2020-09-24):
引用 网友G:
我的60V充电器(3842-WK101,双光耦)低压侧没有直流输出,电路与上基本一样。3842第7脚有12-14V抖动,8脚 ...

这原来是不接电池没有输出的充电器!

网友I:
我遇到的开关电源类似的故障原因是:变压器的线圈与插脚接触不良

网友J:
虚焊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