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c系列单片机的pwm产生问题

楼主(2019-11-18):
我想做一个pwm按键控制电机速度,然后程序中又有两个中断计算电机的转速,转速已经完成,但是控制电机的pwm一直没有波形,我想请各位帮我看看,是哪方面的问题,谢谢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 unsigned int

uch code table[]="Duty Ratio:";
uch code able[]="Rev:";
uin count,countt,rad,f,t,g,s,q,w,m,b;
//uin b;
//uin PWM_T = 0;   //占空比控制变

sbit rs=P1^2;
sbit rw=P1^1;
sbit en=P1^0;

sbit down = P1^5;
sbit up = P1^6;
sbit fan=P1^4;

void delay(uin time)
{
        uin i,j;
        for(i=time;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0()
{

        TMOD=0x11;

        TH0=0xdc;
        TL0=0x00;
        ET0=1;
        TR0=1;

        IT1=1;
        EX1=1;
//        EA=1;

        TH1=(65536-100)/256;     //写入预置初值(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TL1=(65536-100)%256;     //写入预置值 (取值1-255,数越大PWM频率越高)
        ET1=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1=1;       //启动定时器

        EA=1;        //允许总中断

}

uch lcd_readbusy()
{
        uch temp;
        rs=0;
        rw=1;
        _nop_();
        P2=0xff;
        _nop_();
        en=1;
        _nop_();
        temp=P2;
        _nop_();
        en=0;
        return(temp&0x80);
}
void write_com(uch com)
{
        while(lcd_readbusy());
        rs=0;
        rw=0;
        P2=com;
        delay(5);
        en=1;
        delay(10);
        en=0;
}
void write_data(uch dat)
{
        while(lcd_readbusy());
        rs=1;
        rw=0;
        P2=dat;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display1()        {

        countt=rad/3;
        f=rad*10%10;
        g=countt%10;
        s=(countt/10)%10;
//        b=(countt/100)%10;
//        q=(countt/1000)%10;
//        w=countt/10000;

//        write_com(0xc0+5);
//        write_data(w+0x30);  //万位
//        write_com(0xc0+6);
//        write_data(q+0x30); //千位
//        write_com(0xc0+7);
//        write_data(b+0x30);   //百位
        write_com(0xc0+8);
        write_data(s+0x30); //十位
        write_com(0xc0+9);
        write_data(g+0x30); //个位
        write_com(0xc0+11);
        write_data(f+0x30); //浮点位
}
void init()
{        uin i=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i=0;i<11;i++)
        {
                write_data(table[i]);
        }
        write_com(0x80+15);
        write_data('%');

        write_com(0xc0);
        for(i=0;i<4;i++)
        {
                write_data(able[i]);
        }

        write_com(0xc0+10);
        write_data('.');
        write_com(0xc0+13);
        write_data('R');
        write_data('P');
        write_data('S');        // 转每秒

}
void button()
{
         if(!up)
                         {
                                if(m<=100)
                                        {        m++;
//                                          PWM_T++;
                                        }
//
//                                delay(10);
                        }
                 if(!down)
                         {
                                if(m>=1)
                                        {          m-- ;
//                                          PWM_T--;
                                        }
//
//                                delay(10);
                        }
}
void main()
{

        count=0;
        t=0;
        b=0;
        m=50;
        init();
        time0();
        while(1)
        {        display1();
                button();

}
  }
writerdown_time1() interrupt 2
{
        count++;
}
taker_time2() interrupt 1
{
        t++;
        TH0=0xdc;
        TL0=0x00;
        if(t==200)
        {        rad=count/3;
//                display1();
                count=0;
                t=0;
        }
}
time3() interrupt 3
{        TR1=0;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b++;    //每次定时器溢出加1
         if(b<m)   //PWM周期 100个单位
                 {

                          fan=1;  //输出端口
                 }

                  else

                 {
                         fan=0;        //
                 }
                 if(b>100)b=1;
}

网友A:
你这是用定时器做的PWM,比较耗资源,实时性强的程序都运行不了的。直接用硬件PWM不会消耗CPU资源的。

网友B:
程序看上去没有问题,定时器是不耗资源的,当然直接用硬件PWM更爽。试试上电时:
fan=1;
延时 500;
fan=0;
延时 500;
fan=1;
延时 500;
fan=0;
用万用表测fan是否有高低电平。估计你要经过三极管、NMOS再输出PWM,会不会后级有问题。